关于例程SPI驱动函数读和写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uint8_t bsp_spiRead1(void)和uint8_t bsp_spiRead0(void),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这两个函数void bsp_spiWrite1(uint8_t _ucByte)和void bsp_spiWrite0(uint8_t _ucByte),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个图我能看懂,但是我依旧不明白,函数命名里面的read1和read0是什么意思?
我对比了两个函数的代码,硬件SPI部分的代码是相同的,软件SPI部分的代码不同,您能够详细说说吗?
#ifdef SOFT_SPI                /* 软件SPI */
        uint8_t i;
        uint8_t read = 0;

        for (i = 0; i < 8; i++)
        {
                SCK_0();
                bsp_spiDelay();
                read = read<<1;
                if (MISO_IS_HIGH())
                {
                        read++;
                }
                SCK_1();
                bsp_spiDelay();

        }
        return read;
#endif

#ifdef SOFT_SPI                /* 软件SPI */
        uint8_t i;
        uint8_t read = 0;

        for (i = 0; i < 8; i++)
        {
                read = read<<1;

                if (MISO_IS_HIGH())
                {
                        read++;
                }
                SCK_1();
                bsp_spiDelay();
                SCK_0();
                bsp_spiDelay();
        }
        return read;
#endif

还有硬件SPI部分的发送一个字节,SPI_I2S_SendData(SPI1, 0);这个0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