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mdk)烧录程序提示访问内存失败

楼主(2020-11-14):
提示访问这部分的内存失败
烧录程序确实正常的。
这部分地址,按手册上来说 应该是内部的调试区域地址
芯片顺坏了??

楼主:
其他的一模一样的板子并未有这个提示

网友:
提示错误截图方便的话,贴下。

楼主:
错误没有提示。仅仅在烧录的时候
BuildOutput 输出了这一段内容
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GRAM
*** Using Compiler 'V6.14', folder: 'C:\Program Files\mdk\ARM\ARMCLANG\Bin'
Build target 'PROGRAM'
compiling conf_elem.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5512 RO-data=2448 RW-data=84 ZI-data=29569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ROGRAM\PROGRAM.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Load "ROGRAM\\PROGRAM.axf"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File       : C:\Program Files\mdk\pack\Keil\STM32H7xx_DFP\2.6.0\Keil.STM32H7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DeviceUnlock -> CheckID
Context    : Item #0: <block>:ine 11
Expression : "am Files\mdk\pack\Keil\STM32H7xx_DFP\2.6.0\Keil.STM32H7xx_DFP.pdsc"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read address 0xE00E0FE4 (accsize '4', AP '2')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3:21: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没有提示。仅仅在烧录的时候
BuildOutput 输出了这一段内容
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GRAM

提示的是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另外你不是用的DAPLINK(CMSIS-DAP)下载的,看着像是你操作Option -> Utilities -> Pack

网友B(2020-12-28):
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在调试双核的时候M4核下载失败,M7核提醒就是这样0 0

网友(2021-01-27):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使用官方的STM32H753_EVAL的板子,自带STLINK-V3,烧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问题,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File       :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2.3.0\Keil.STM32H7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DeviceUnlock
Context    : Item #0: <block>:ine 8
Expression : "am Files (x86)\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2.3.0\Keil.STM32H7xx_DFP.pdsc"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read address 0xE00E1004 (accsize '4', AP '0x00000002')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麻烦问一下,解决了吗?是哪里 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是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另外你不是用的DAPLINK(CMSIS-DAP)下载的,看着像是你操作Opti ...

谢谢,这里处理了就不会提示。

网友:
5#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呢?我使用的是STM32H743的板子,使用MDK烧录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File       : C:\Users\huhaoran\AppData\Local\Arm\Packs\Keil\STM32H7xx_DFP\2.7.0\Keil.STM32H7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DeviceUnlock -> CheckID
Context    : Item #0: <block>:ine 11
Expression : "\huhaoran\AppData\Local\Arm\Packs\Keil\STM32H7xx_DFP\2.7.0\Keil.STM32H7xx_DFP.pdsc"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read address 0xE00E0FE4 (accsize '4', AP '0x00000002')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01:2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呢?我使用的是STM32H743的板子,使用MDK烧录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Fi ...

5楼的方法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的方法你试试。

请问5楼的方法要怎么操作呢,刚接触单片机没有看太懂,是把pack里的enable选项勾掉吗?

网友D(2021-10-28):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在调试双核的时候M4核下载失败,M7核提醒就是这样0 0

您好,请问您M4下载失败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您M4下载失败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的是什么问题,方便的话,贴个图,看看能帮你解决了不

网友(2022-10-28):
今天在烧录bootloader的app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Objects\output.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Load "F:\\H743 bootloader\\AD7768_STM32H743_sampling_udp0423 - app\\Project\\MDK-ARM(AC6)\\Objects\\output.axf"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FFFF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10000H - 08010F7F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7"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9:53:58

地址按照教程配置应该不会错,五楼的那个方法我看的不是很懂,请问能再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2023-06-26):
Load "TEST_WIFI\\TEST_WIFI.axf"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File       : D:/Arm/Packs/Keil/STM32H7xx_DFP/3.1.0/Keil.STM32H7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DeviceUnlock -> CheckID
Context    : Item #0: <block>:ine 11
Expression : "
"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read address 0xE00E0FE4 (accsize '4', AP '0x00000002')

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4:44:48

这怎么办呐Q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