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STM32F4外置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不能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同时下载,而H7版的无此问题

楼主(2020-11-14):
想省点事,看来是不行了,只能添加外置Flash下载算法单独下载了,之后再切到内置Flash算法即可。

本来是打算像QSPI Flash那样使用,两个算法都添加进来

现在测试V7板子没问题,V5和V6仅能只添加一个算法,依次下载,不能同时都添加下载。都是操作的标准SPI Flash。

V5和V6同时添加会提示如下错误,也是校验的时候没有通过,实际测试程序已经正常运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校验这里还是会卡住

网友A:
我记得把verify和reset and run选项去掉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把verify和reset and run选项去掉应该

对,去掉校验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去掉校验也可以的。

我就是这样用着呢

网友B:
是不是算法初始化了系统时钟而且系统时钟太高? 我以前试过 F429系统时钟在100M 还是90M以下 是可以内外部一起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算法初始化了系统时钟而且系统时钟太高? 我以前试过 F429系统时钟在100M 还是90M以下 是可以内外部 ...

我试过降低SPI Flash的频率,不行。

网友C:
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懂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懂在干什么。

看教程第47和48章即可

【安富莱】V6,V5开发板用户手册,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48章(2020-11-1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fromuid=58

网友D:
老大,什么时候出一个F1xx的SPI FLASH的下载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什么时候出一个F1xx的SPI FLASH的下载算法吧

参考F4的修改就行,F1和F4没啥区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F4的修改就行,F1和F4没啥区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 ...

我用的是F103CB的板子,板载W25Q64,MCU的RAM只有20k,按照老大的F4教程,算法倒是生成了,但是用HAL库,生成的算法体积搞得太大了,RAM放不下,运行不了,能不能搞个F103CB能用的,体积小点的FL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F103CB的板子,板载W25Q64,MCU的RAM只有20k,按照老大的F4教程,算法倒是生成了,但是用HAL库, ...

F1不打算做了,主要是我们的F1板子已经停产了,不再维护了。

网友E:
我的可以同时用没问题  擦除校验啥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可以同时用没问题  擦除校验啥的都正常

这个依次下载也行,无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依次下载也行,无碍。

您好,我在用F767的板子同时使用内部FLASH和W25Q256的下载算法,然后擦除这两部分区域没问题,下载就不行了,直接从0x08000000就开始下不了了,显示的是flash 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在用F767的板子同时使用内部FLASH和W25Q256的下载算法,然后擦除这两部分区域没问题,下载就不行 ...

在你的这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

关于使用QSPI FLASH下载算法时遇到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12&fromuid=58

网友:
大佬,可以转载关于外部flash下载的文章吗?

网友G(2020-12-25):
我的MDK编译以后,报错如下,谁能帮忙指点一下么?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211E: Ambiguous section selection. Object gb2312.o contains more than one section.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MDK编译以后,报错如下,谁能帮忙指点一下么?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211E: Ambiguous sect ...

没配置好, gb2312.c重复定义到了多个section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配置好, gb2312.c重复定义到了多个section

那我应该怎么配置呢,求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配置好, gb2312.c重复定义到了多个section

我gb2312.c是复制的硬汉工程里面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应该怎么配置呢,求告知,不甚感激

我测试那会,我是删掉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添加配置后,单独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译后正常了。

网友H(2023-06-30):
引用 楼主:
我测试那会,我是删掉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添加配置后,单独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译后正常了。

是这个文件重新移除再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个文件重新移除再添加吗?

对。

后来测试发现这个是MDK的处理问题,使用我们TOOL做两个同时下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

后来测试发现这个是MDK的处理问题,使用我们TOOL做两个同时下载没问题。

那个 --keep=*.o 关了好像就可以再次编译 不用再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 --keep=*.o 关了好像就可以再次编译 不用再添加

你要说的是这个文件的话,都可以,怎么玩都行,自己怎么方面就怎么用

我们讨论的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我说的是下载这个文件时的FLM算法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要说的是这个文件的话,都可以,怎么玩都行,自己怎么方面就怎么用

我们讨论的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我 ...

就是讨论FLM应用延伸的一个问题。
目前有还有两点疑问
1.文件右键指定地址与在数组定义地址是不是等效的(二者先一种就行)

2.这边的--keep是不是必需的(当加了 --keep 后 若文件有改动就会导致编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讨论FLM应用延伸的一个问题。
目前有还有两点疑问
1.文件右键指定地址与在数组定义地址是不是等效 ...

1、对,看map文件是否设置成功即可
2、特别注意看map文件,保证没有被优化掉,keep保留设置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