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43iit6跑外部W25Q64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20-11-15):
我用的是STM32H743IIT6,外挂一个W25Q64来存储程序,问题如下
1.如果我把程序储存在内部2M falsh,程序是可以完美运行。
2.如果用如下分散加载文件,将中断量,其他一些程序放在内部flash,其他程序放在W25Q64上,这个在STM32H750上已经验证了,程序可以完美运行,都是通过keil 下载,但是用在STM32H743上就出问题,问题如图

(1)内部flash写入的情况是前面那部分程序不晓得是没有写入还是写入了后面被擦除了?另外写入W25Q64的程序是完全写入了的,因为下载算法是没有问题(读取出来的数据完全对的)。

(2)分散加载文件

前天 23:20 上传

如以上情况。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的。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的。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 ...

恩,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的。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 ...

刚刚试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搞了一个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搞了一个月了,

仅仅设置不行,最好底层也参考我的整,

我这个在H750和H743上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