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求一个裸机LL库的SPI 查询方式的例程;

楼主(2020-11-16):
求助各位好心的大大,硬件没有问题,中断方式的LL库spi收发也一切正常,但是LL库SPI查询方式始终无法正常收发包,找不到原因。
怀疑是fifo要初始化阈值或者TXP或者RXP的isactive flag收发函数有问题。
只能求助大佬,能不能发一个SPI正常收发的SPI LL库查询方式的例程,或者几句话,初始化,以及正常收发函数。H7没有LL库介绍啊。

网友:
直接寄存器方式可以吗,LL的还真没,基本没有独立使用过。

H7-TOOL的那个SPI 接口显示屏是SPI驱动的,早期我们是HAL配置后,寄存器操作刷新。里面还有保留的代码。

现在改成SPI DMA了。

网友:
官方库工程有代码参考的

网友:
LL库我研究过,明天回家可以整一个范例上传上来

网友:
收发一个数据如下,我现在用的
        while (LL_SPI_IsActiveFlag_TXE(SPI4)==0)
           ;
        LL_SPI_TransmitData8(SPI4, g_spiTxBuf[i]);
        while ( LL_SPI_IsActiveFlag_RXNE(SPI4)==0)
            ;
        g_spiRxBuf[i]=LL_SPI_ReceiveData8(SPI4);
改造的坛主HAL程序

网友: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int8_t SPI1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esv_buff = 0;
    LL_SPI_Enable(SPI1);
    SPI_CS_L;
    LL_SPI_StartMasterTransfer(SPI1);
    while (LL_SPI_IsActiveFlag_TXP(SPI1) == 0)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
    LL_SPI_TransmitData8(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while (LL_SPI_IsActiveFlag_RXP(SPI1) == 0)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
    LL_SPI_ReceiveData8(SPI1); //必须要有,因为SPI 发送和接收是同时进行的,发送了,就必须接收,哪怕是空

    LL_SPI_ClearFlag_TXTF(SPI1);
    LL_SPI_ClearFlag_EOT(SPI1);
    LL_SPI_SuspendMasterTransfer(SPI1);
    LL_SPI_Disable(SPI1);
    SPI_CS_H;
    return resv_buff;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网友(2022-11-02):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完成没有啊?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裸机LL库的SPI 查询方式,同样的问题,请问哪位大大能传一个范例学习下。

网友:
裸机LL库的SPI 查询方式,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哪位大大传一个范例学习下。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