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Modbus TCP H743+lwip+freertos

楼主(2020-11-16):
各位大佬,在用ST的 HAL库的LWIP例程移植的freemodbus  , 在测试modbus tcp时候,发现我的板子 作为server只能连接一个client, 有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
没仔细看lwip的程序,

网友A:
TCP通信是一对一的。

网友B:
你程序内要支持多个client连接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通信是一对一的。

Modbus TCP   H743作为 server, 多个PC作为client可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内要支持多个client连接才可以。

程序中设置了支持3个client连接,  问题找到了, 可以多个client 连接了,但是 有时候会丢帧,和超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 TCP   H743作为 server, 多个PC作为client可以连接的,

我们用WinSocket或者BSD Socket,依然是一对一的,区别的是我们可以设置可以创建的连接数量,让用户看起来是服务端支持了一堆连接,实际他依然是一对一处理。

网友(2021-06-07):
你好  我QQ1425327749  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你好 源码可以发一下吗 qq1425327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