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BUTTON_SetSkin 设置自定义皮肤,button背景色改变不了!

楼主(2020-11-16):
给button贴图,使用 BUTTON_SetSkin(hItem, BUTTON_folder_CALL_BACK);设置自定义皮肤。贴图成功之后。不管是在BUTTON_folder_CALL_BACK回调函数中设置button背景色还是在case WM_INIT_DIALOG:  case WM_PAINT:  case WM_NOTIFY_PARENT:中 都不可改变按钮背景色
设置按钮背景色及文字格式:
            BUTTON_SetBkColor(X_IncButton,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Text(X_IncButton,"BUTTON_1");
            BUTTON_SetTextAlign(X_IncButton,GUI_TA_CENTER | GUI_TA_BOTTOM);
            BUTTON_SetTextColor(X_IncButton,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总结问题:使用BUTTON_SetSkin之后,button的其他函数都无效,不起作用。该如何解决?
尝试使用WM_SetCallback  也不能改变按钮背景

网友A:
设置了皮肤自定义后,是这样的。
另外你使能了皮肤色,就意着你放弃了经典色,经典模式下才可以设置背景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皮肤自定义后,是这样的。
另外你使能了皮肤色,就意着你放弃了经典色,经典模式下才可以设置背景色 ...

好的,我原以为,我设置button大小为假如为100*100。贴图大小为60*60.这样剩下的40*40就可以用button自带的函数设置背景色。实验证明,不管贴图多大,只要使用了皮肤自定义,整个button都会被占用。即使用不了button的其他函数。只能只用GUI_setbkcolor等常规函数操作,即把当前button区域类似当成一个独立的window窗口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原以为,我设置button大小为假如为100*100。贴图大小为60*60.这样剩下的40*40就可以用button自带 ...

如果不用自定义函数的话,倒是可以直接在原有效果上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