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爽,搞定ThreadX GUIX的字库,图库和主题存到外部标准SPI Flash,大大拓展适用范围

楼主(2020-11-17):
上周打通了QSPI Flash方式:

爽歪歪,ThreadX GUIX外置全字库到QSPI Flash成功,超简单应用方式,大大方便大家项目实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05

今天将标准SPI Flash的方式也打通了,上电后将其加载到SDRAM即可(如果使用的QSPI Flash,因为支持内存映射,无需加载)

网友A:
加载到SDRAM是不是一上电,就把SPI FLASH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拷贝到SDRAM里?👍👍👍👍👍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到SDRAM是不是一上电,就把SPI FLASH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拷贝到SDRAM里?👍👍👍&#12 ...

对,这种方式也很方便。

网友:
绝对好消息

看来是时候学习一波了

网友B:
其它非ST的MCU支持这种操作吗?(通过jlink下载东西到SPI Nand Flash)

网友C:
1052可以做到类似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非ST的MCU支持这种操作吗?(通过jlink下载东西到SPI Nand Flash)

可以的,需要自己写个算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2可以做到类似操作吗?

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
CubeProgrammer v2.5(或者CubeIDE v1.4)是否支持类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ubeProgrammer v2.5(或者CubeIDE v1.4)是否支持类似功能?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66&fromuid=58

网友E:
这个方法吧 guix studio 产生的 *.bin 文件,先写入到 qspi flash 里面,每次上电后再读到 sdram 里面运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吧 guix studio 产生的 *.bin 文件,先写入到 qspi flash 里面,每次上电后再读到 sdram 里面运行 ...

对,是这样的,加上到SDRAM后,安装主题即可。

网友F(2021-04-08):
硬汉大哥  能支持外挂硬件字库吗?或者文件系统  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大哥  能支持外挂硬件字库吗?或者文件系统  流的方式?

需要使用GUIX Studio生成的字库格式,什么Flash都可以,比专用的硬件字库芯片更方便。
使用文件系统的话,最好加载到动态内存中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使用GUIX Studio生成的字库格式,什么Flash都可以,比专用的硬件字库芯片更方便。
使用文件系统的话 ...

硬汉哥,我用的是TouchGFX,1024*600的屏,RGB565格式,外部SPIFlash保存图片,自己写的下载算法STM32F429_W25QXX.FLM,可以下载成功,上电加载的SDRAM缓存空间也足够大(8M),但是好像过大的图片显示会花屏,个别图片显示正常。请帮忙分析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我用的是TouchGFX,1024*600的屏,RGB565格式,外部SPIFlash保存图片,自己写的下载算法STM32F42 ...

什么样的花屏,如果是图片不正常,最好可以对比下原始图片数据和输出时实际的数据是否一直。

网友H:
图库和主题存到外部标准SPI Flash例程发布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花屏,如果是图片不正常,最好可以对比下原始图片数据和输出时实际的数据是否一直。

效果和这个差不多,就是部分显示区域花屏。放到内部flash就显示正常。

部分区域花屏

部分区域花屏

网友E:
大神,好

我之前是按照 V7-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PP(强烈推荐) 这个历程搞的 算法,
搞到 外部 qspi 里面运行程序,貌似感觉速度还是有点慢,特别是搞了图片,全字库等

我现在想使用 这个 历程的方法 历程名称: V7-065_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这个历程的 ?

我现在想按照 V7-065_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这个历程修改到 sdram 里面运行程序,到时我只是

把我以前的 地址 0x9000 0000 改成 0xc000 0000 就行了,其他的基本就不用怎么修改了吗 ?
我之前的地址 0x9000 0000 程序运行时正常的,只是速度慢点

另外 sdram 部分地址空间作为 这个 guix 的 资源库来使用的话,那其他的地址空间是否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库和主题存到外部标准SPI Flash例程发布没有?

发布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果和这个差不多,就是部分显示区域花屏。放到内部flash就显示正常。

这种效果应该是图片没有正常加载吧。这种效果就跟SDRAM那部分空间数据还是随机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好

我之前是按照 V7-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PP ...

1、对。
2、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效果应该是图片没有正常加载吧。这种效果就跟SDRAM那部分空间数据还是随机态差不多。

我也觉得是Flash加载的问题,有时候这次的工程会残留显示上个工程的部分资源。准备按照您说的那样,只用一个图片,看看原始数据和加载到SDRAM的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I(2021-05-31):
这种既下程序到内部又下字库到外部是不是只有用下载工具(比如keil)才能实现,能不能怎么来实现编译完程序是一个bin,字库是另一个bin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既下程序到内部又下字库到外部是不是只有用下载工具(比如keil)才能实现,能不能怎么来实现编译完程序 ...

可以,怎么玩都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怎么玩都行。

有啥方法生成两个bin,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啥方法生成两个bin,求指点

这个不用生成,楼主位本身就是两个bin,我是把字库的bin转换为C数组,方便使用MDK一键下载内部Flash和SPIFlash。

网友J(2021-08-02):
参考V6的程序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数据可以下载到外部flash,读取到的数据比对了一部分和下载的一致。但是加载字体和主题的时候返回GX_INVALID_FORMAT。第一张图是加载主题函数返回结果。

第二张图是函数调用,最终是_gx_binres_theme_buffer_allocate函数返回了GX_INVALID_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考V6的程序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数据可以下载到外部flash,读取到的数据比对了一部分和下载的一致。但是 ...

我记得有个GUIX版本有异常,使用我GUIX配套例子里面的版本试试。

网友K:
不能MDK一键下载,用自己做的bootloader和烧录工具。这种方法,如果app是做成偏移了xxx地址的bin文件的程序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能MDK一键下载,用自己做的bootloader和烧录工具。这种方法,如果app是做成偏移了xxx地址的bin文件的程序 ...

没问题。

网友:
那真是太好了,3Q

网友:
这个bin文件咋生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gui.bin !L  生成的是文件夹
C:\Keil_v5\ARM\ARM ...

生成hex就可以了,然后winhex将不同地址段的数据分别导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生成hex就可以了,然后winhex将不同地址段的数据分别导出

分别导出不同地址数据段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分别导出不同地址数据段有什么作用呢

这样生成的bin文件就不会有2G多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生成的bin文件就不会有2G多大小

不会弄,没这样搞过,winhex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