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页面跳转的问题

楼主(2020-11-17):
我的项目有个启动界面,3秒后自动跳转到第二个界面。
所以在启动界面做了个回调函数,参考硬汉的定时器用法,在时间到了之后发送一个事件到界面。
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调试时在 3 秒后会进入此处代码,然后发送事件后,跟踪代码会进入 GUIX Studio 生成的界面处理函数。
但是界面没有切换。单步调试发现进入切换界面的动作后,在如下代码处有个参数判断不合法,异常终止了:

后面经过多次实验,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发送自定义事件时有,普通的切换操作(如按键切换)也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GUIX Studio上直接模拟运行可以切换成功。

硬汉大佬或者其他大佬能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吗?
问题补充:
针对上面那个 widget_type 为 0 的问题,我看了下变量值,当前界面的该项参数为 0x0080,一共有 3 个界面,其他两个界面的该参数都为 0 。

网友A:
貌似是你的调用有问题,最近一直在研究全字库,图库和主题问题,刚搞定,后面研究你楼主位的消息通知问题了,我们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你的调用有问题,最近一直在研究全字库,图库和主题问题,刚搞定,后面研究你楼主位的消息通知问题了 ...

昨天搞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原因。
希望硬汉大哥帮忙看看,毕竟你对其他部分机制熟悉一些,容易看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搞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原因。
希望硬汉大哥帮忙看看,毕竟你对其他部分机制熟悉一些,容易看出问题。

仅从提示上来看,貌似是你这个参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提示上来看,貌似是你这个参数有问题

之前这里设置是 0,不能跳转,然后才设置成 当前界面的指针,也是不能正确跳转。
从调试结果来看,是跳转的目标界面有些参数没有初始化。
只有当前界面的参数初始化了,其他界面都没有初始化(代码中定义好的参数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提示上来看,貌似是你这个参数有问题

个人感觉自定义事件发送是成功了的,调试过程如下:这是GUIX STUDIO 生成的事件表,这里可以看到 自定义事件,和事件中对应的动作。

收到事件后,会首先执行STUDIO生成的代码,进入这里判断接收到的事件是否在列表中有定义:

上面的判断通过后,会获取动作的 pcode,这里是 ANIMATION

执行这个动作,先进行一些参数判断,没有问题就开始执行

正式执行的时候,目标界面的参数检测失败,退出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提示上来看,貌似是你这个参数有问题

问题解决了,是个低级错误。
没有在GUI任务里将所有界面都创建出来,只创建了第一个界面。

看资料还是不够仔细啊。

网友:
上面的英文提示:目标控件未创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个低级错误。
没有在GUI任务里将所有界面都创建出来,只创建了第一个界面。

可以在跳转时才创建,跳转成功后删除之前的界面

网友(2021-06-02):
可以发一下界面跳转代码和GUIX STUDIO工程设置吗,我发送自定义事假界面不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