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 可以实现emwin listview的控件效果吗

楼主(2020-11-17):
ThreadX GUIX  可以实现emwin listview的控件效果吗,以前都是工业项目用的参数比较多,都是直接listview 列表显示刷新

网友:
可以,有个例子的,没有关注是那个控件实现的。

网友A:
medical那个例子里面有。在window控件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dical那个例子里面有。在window控件组里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