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求助,使用CubeMX配置ADC无法选择同步时钟分频

楼主(2020-11-17):
配置完ADC后配置时钟就出现了错误,请教诸位大佬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因为ADC时钟限制的原因,CUBE直接不让配置,降低频率便可以配置了

楼主:
另外发现如果使用ADC3不使用__HAL_RCC_ADC_CONFIG(RCC_ADCCLKSOURCE_CLKP); 去选择时钟的话会校准失败,而ADC1、ADC2是没有问题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发现如果使用ADC3不使用__HAL_RCC_ADC_CONFIG(RCC_ADCCLKSOURCE_CLKP); 去选择时钟的话会校准失败,而A ...

这个最好加上,不要省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ADC时钟限制的原因,CUBE直接不让配置,降低频率便可以配置了

这个老问题了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21&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问题了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好像只有ADC1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加上,不要省略

加上这个后ADC是不是不能使用AHB时钟?只能使用选择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这个后ADC是不是不能使用AHB时钟?只能使用选择的这个

以实际测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