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printf函数重定向修改哪个底层函数

楼主(2020-11-18):
硬汉我看你提供的程序都是修改fputc这个函数实现printf重定向,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确定printf函数底层是调用fputc函数,而不是其他函数?我看了很多帖子,不同的编译器修改的底层函数也不同,例如GCC编译器是修改write函数,MDK编译器是修改fputc函数,所以我想不仅仅能够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不少坛友应该也有这样的疑惑吧?我仔细查看过stdio.h中关于printf函数的声明,没有任何线索说明printf函数的底层是调用fputc函数,还望硬汉答疑解惑,多谢了。

网友:
不同的平台提供的标准库函数底层机制不一样,重定向printf主要平台提供的printf最后调用的底层函数是哪个,说白了就是printf是与硬件无关的,对业务代码提供的接口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平台在实现printf的时候调用的底层函数是平台自定义的,这就导致我们使用不同的工具链如果想重定向printf就需要按照他的规矩来定义他需要的底层函数,可能是fputc,可能是write。也可能是其它的。

printf函数簇再MCU好像不大稳定,目前我在M3上使用它做浮点转换有问题,硬汉在M4上测试没出现问题。如果你在学习过程遇到找到解决方案,可以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A:
这个是MDK提供案例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ARM Complier组件,里面有各种重定向,ITM,Event Recoder,使用C库或者不使用C库等

做的很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DK提供案例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ARM Complier组件,里面有各种重定向,ITM,Event Recoder,使用C库 ...

硬汉,这个MDK案例及组件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没装MDK,用的IAR8.4,也用的这个重定向代码,目前还没问题,主要是调试看看 变量值,都是整型,小数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装MDK,用的IAR8.4,也用的这个重定向代码,目前还没问题,主要是调试看看 变量值,都是整型,小数没用过 ...

也没问题的,我们的IAR和MDK例子都是用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