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太点背了,调试DAPLINK的APP跳转,一直没有成功,最后发现接的是充电器的USB线。。。

楼主(2020-11-18):
这点背的,真是没谁了,我说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呢,各种调试排查。

最后脑子快烧的差不多了,发现是TOOL接的不是电脑端的USB线,接的到充电器上的USB线。。。。

网友:
同款遭遇过两次

网友A:
早点睡早点睡,最近测试F103的winusb dap速度和高速hid没多大差别,速度都很快

网友:
顿时好气又好笑

网友:
,是够衰的,我也犯过类似错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点睡早点睡,最近测试F103的winusb dap速度和高速hid没多大差别,速度都很快

高速HID和高速WinUSB区别也不多,提升大概10-2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HID和高速WinUSB区别也不多,提升大概10-20%左右。

普通的hid最高速度32KB,用103C8T6的winusb方式比普通hid快2倍左右,和sam3u的高速hid速度差不多,快64kb,已经是flash烧写速度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hid最高速度32KB,用103C8T6的winusb方式比普通hid快2倍左右,和sam3u的高速hid速度差不多,快64kb ...

你的速度用什么下载测试的,我发现用MDK下载测试不行,与J-Flash差距太大,MDK使用JLINK给H7下载500KB数据需要19秒,而使用J-Flash仅需要5.67s。

包含擦除,编程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