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下,修改 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这个历程的芯片型号更改后出现的 ?

楼主(2020-11-18):
请教下,修改 V7-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 这个历程的芯片型号更改后出现的  ?
在没有修改工程文件里面的芯片型号时的

仅修改芯片型号后就会出现如下的情况:
这些地址,大小 都是自动增加了,我没有任何的修改

我吧 IROM2 , RAM1, RAM2, IRAM2 全部删除,待重新打开工程时,又会自动增加进去
对于这个问题,程序运行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

网友A:
这个不用管,没用,因为设置分散加载了,这个地方的设置已经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管,没用,因为设置分散加载了,这个地方的设置已经不起作用了。

好的,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