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编译问题

楼主(2020-11-18):
mdk 有没有(插件)类似visual studio c++,可以删除创建的工程的功能,每次编译完的工程都很大,要是在mdk上可以删除编译后的多余文件就可以小很多了?

网友A:
弄个批处理,我们的例子里面都有加。

我们现在都是手动清空生成的临时文件,你也可以将其加到MDK的User命令里面,执行下这个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批处理,我们的例子里面都有加。

我们现在都是手动清空生成的临时文件,你也可以将其加到MDK的User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