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为什么国外高手一般都用IAR,不用MDK?

楼主(2020-11-18):
想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A:
IAR编译效率比MDK高,bug少

网友:
IAR出来更早更强(支持构架更多比如AVR什么的),Keil是被ARM收购之后才加速发展的(现在貌似比IAR还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效率比MDK高,bug少

在此测试中,IAR表现一般。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3102&fromuid=58

网友:
IAR所谓的编译快就是你一保存文件就在后台偷偷的编译

网友:
在中国 老一辈的也喜欢IAR呀。 IAR上世纪的IDE。

网友B:
老用户多,就这么简单,其实MDK已经比IAR好多了。。。。 想起以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高手都用linux做服务器系统,而不是windows server,尽管windows server 市占率高很多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C和C++混合编程,据说IAR对C++支持更好?是否有大佬能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用户多,就这么简单,其实MDK已经比IAR好多了。。。。 想起以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高手都用linux做服务器 ...

这个举例太好了,Linux服务器市场份额的确是比Window小太多了

Linux是13%,而Window是7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 ... server-share-by-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C和C++混合编程,据说IAR对C++支持更好?是否有大佬能出来说明一下

混合编程,这个MDK支持也很好的。

网友(2021-02-24):
keil最早做c51编译器,后来才做51IDE uVision,.再后来才做arm编译器和IDE;由于用51的人多,且IDE用法一致,所以用的人较多;keil IDE使用比IAR简单,入门比IAR简单;而IAR历史悠久,老牌编译器厂家,支持几乎所有嵌入CPU;本人早期用KEIL做项目较多,后来做项目选择IAR,原因是IAR+eclipse绝妙配合,开发体验更好;

网友D:
pengshicao :你好。eclipse 在我电脑上运行特别慢。没有VSCODE快。你有没有出现相同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ngshicao :你好。eclipse 在我电脑上运行特别慢。没有VSCODE快。你有没有出现相同现象?

eclipse 启动时间特长,这是eclipse的通病.我的eclipse启动也特慢,如果安装插件多更明显.

网友:
我用IAR是因为MDK不能建多级子目录,另外MDK用的第三方界面库,导致界面效率低,有些情况下因为用这个库导致软件崩溃死机,而IAR界面非常干净简洁,.c .h文件用其它文本编辑器打开之后格式一点儿不乱,而MDK的文件用第三方文本编辑软件打开的话格式彻底乱套了

网友:
只能说IAR专业、稳定、快速。MDK方便,但BUG多,经常无缘无故出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
用ES吧,JLINk自家产品调试更稳定。

网友:
MDK毕竟现在是ARM自己的亲儿子,所以还是用MDK吧

网友:
iar更好,目前用gcc+make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E(2021-10-17):
没有人讨论一下,IAR和MDK在调试时,Watch窗口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讨论一下,IAR和MDK在调试时,Watch窗口的区别吗?

IAR的watch窗口玩法多一些。

网友F:
支持的芯片类型多吧比MD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的芯片类型多吧比MDK

国产的IC对MDK都有适配,这方面比IAR强。

IAR比MDK强的是,当前的MDK主要用于M内核,IAR还支持A核。

MDK要使用A核,现在得使用Arm Development Studio

网友:
刚开始Keil做的比较好,后来拉胯了,被IAR赶上了。

网友:
刚开始Keil比较好用,后来拉胯了被IAR赶上了。再后来IAR也拉胯了,而Keil被ARM收购了,变成MDK又超过IAR了。再后来IAR和MDK都拉胯了,Embedded Studio又赶上来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楼主搞错了,现在用KEIL的高手应该更多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效率比MDK高,bug少

你一定是用的amr compiler 5
我用 ac6.19,效率毫无问题

网友G:
说keil慢的, 一定都是还在用 ARM Compiler v5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keil慢的, 一定都是还在用 ARM Compiler v5

AC6是后面出来的,如果只用ARM内核的话我建议用MDK,毕竟是亲儿子,国产MCU都支持MDK,IAR支持会慢一些;
我用IAR是是之前 MSP430,STM8,STM32, 8051都有用,现在RISC-V IAR也有支持,这样一个IDE就可以开发很多种MCU了
还有一点,MDK的律师函发得比较勤快

网友:
高手大都在大公司,稍微大点的公司几乎都不用MDK,因为律师函问题不胜其扰,和AD一样流氓天天发律师函,只买一个正版lic还要继续搞你,都是被逼的还不如省心用IAR

网友:
mdk完工的项目。到iar下必出几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