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终于可以免费使用ThreadX全家桶了

楼主(2020-11-18):
    从ThreadX开源那会起,就一直想深入研究这个系统,因为实在是太强了,所以还是非常想通过教程的形式推荐给大家。

    但这个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开源不等于免费,但我依然决定还是做教程,即使是他们后期没有免费让厂家使用,我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不能老是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得走出舒适区,没有什么能比学习超高质量代码能更加提高自己了。这一坚持就是6个月,几乎每次周报都会给大家介绍本周的进展,其中GUIX的研究到了近期才有所突破,成功打通字库,图库和主题存储到QSPI Flash和标准SPI Flash的各种花式玩法,真是太不容易了。。。其实早期emWin的研究也这样的,而且还没有源码,各种玩法真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不断的测试观察现象来推理工作机制。现在大家很多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按照预定计划,这个月底出FileX首版教程,下个月出NetX教程。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非常喜欢倒腾各种RTOS,从uCOS-II,uCOS-III,RTX4,FreeRTOS,embOS到RTX5,而且板子配套的例子中也是各种RTOS的花式玩法案例。但是这次ThreadX来了,小型RTOS的巅峰之作,再次激起了深入涉猎的欲望。不把它研究透彻了,誓不罢休。学习下这种新的设计理念,真的是太有必要。

网友:
ST给力啊   全系列都可以用。   对比下NXP,是不是太扣门了。。

网友:
牛B   跟着大神有的玩了

网友A:
666话说硬汉哥公司在深圳还是武汉

网友:
太好了,st比nxp大方多了,直接是stm32 mcus/mpus,不像nxp只有i.mx系列

网友:
这个消息太帅了, 要紧跟硬汉步伐了

网友:
内核教程

网友:
NXP 已经更新了 I.MX 的 SDK  支持 Azure-RTOS 全家桶示例。ST 不知道什么时候更进,期待啊

网友:
貌似被MS收购的公司结果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话说硬汉哥公司在深圳还是武汉

武汉。

网友:
还是ST给力

网友B:
st 使用 threadx 及相关的 软件,有需要校验的吗 ? 还是 怎么个 方式授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 使用 threadx 及相关的 软件,有需要校验的吗 ? 还是 怎么个 方式授权 ?

不需要了,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
好消息。。。。。
国产兼容的也可以直接烧录使用。可以试试了。
呵呵。

网友:
重大好消息

网友:
ST真舍得花钱,各种UI都能用了

网友C:
预测不久STM32CubeMX开始支持ThreadX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编译了threadx的模板程序后,每个函数都无法追踪到定义的位置,要怎样处理才可以?我的ide版本是5.31

网友:
好消息一则,拿下了不少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测不久STM32CubeMX开始支持ThreadX

他们官方可能会专门做个开发平台,方便生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编译了threadx的模板程序后,每个函数都无法追踪到定义的位置,要怎样处理才可以?我的ide版本 ...

MDK5的AC6使用go to def(browse info)注意事项汇总贴(2020-04-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17&fromuid=58

网友E:
引用 楼主:
MDK5的AC6使用go to def(browse info)注意事项汇总贴(2020-04-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请教一下,我最近移植netduox,使用的STM32H750VB+LAN8720,总是碰到数据发送1000+条之后,不再产生接收中断,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5的AC6使用go to def(browse info)注意事项汇总贴(2020-04-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 ...

感谢感谢,原来ac5和ac6不一样啊。我昨晚也试过在没有中文的目录下是可以跳转的,但又奇怪以前的项目目录一直是有中文,原来是AC5和AC6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我最近移植netduox,使用的STM32H750VB+LAN8720,总是碰到数据发送1000+条之后,不再产生接收中 ...

这个坛友分享多,你试试

stm32H7xx  移植 Netx Dou 失败【10楼,可以ping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96&fromuid=58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坛友分享多,你试试

stm32H7xx  移植 Netx Dou 失败【10楼,可以ping了】

好饿,我先看看,感觉是DMA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饿,我先看看,感觉是DMA没配置好。

1.测试1000+出问题的代码,代码中配置的参数ETH_MAX_PACKET_SIZE是332:
EthHandle.Init.RxBuffLen      = ETH_MAX_PACKET_SIZE;
status  = nx_packet_pool_create(&bsd_pool, "NetX BSD Packet Pool", ETH_MAX_PACKET_SIZE, nx_packet_pool_stack, sizeof(nx_packet_pool_stack));
后来改成了1524,测试跑了半个小时,200ms一包数据,10000+条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2.缓冲区肯定是给够了nx_packet_pool_stack是12*ETH_MAX_PACKET_SIZE,在0x30042000之后。
之前的现象是发送1000+条出现接收中断不再触发,查看DMACSR、DMACRDTPR等寄存器数值也没什问题。
3.代码前后只是修改了PACKET的数据缓冲区的大小,不知到运行过程中什么原因导致的DMA的接收中断不再触发,应该也不存在DMA接收数据长度溢出,接收缓冲区长度指定和接收缓冲区长度都是指定的ETH_MAX_PACKET_SIZE。

网友:
这个真是震撼消息了,加强了我研究动力

网友:
同在武汉的

网友F:
意思是用ST的芯片用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免费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用ST的芯片用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免费商用了?

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