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透明色显示位黑色问题

楼主(2020-11-18):
电脑原因这里只能上图,本来想尝试emwin的多层显示,层0作为背景,绘制一次即可,然后其他需要改动的在层1绘制,现在发现,设置层1位透明的时候,显示是黑色,所以层0也无法显示出来。最后显示的是圆和矩形都是黑色的,另外,重回层1的时候,屏幕抖动很厉害(800x480)
在次请教各位,谢谢。使用的芯片的STM32F429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类似问题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7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类似问题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图片的显示没有问题,现在这个是简单的2D显示,还使用了多层.我上面图片是emwin手册提供的一个双层显示的参考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的显示没有问题,现在这个是简单的2D显示,还使用了多层.我上面图片是emwin手册提供的一个双层显示的参 ...

两个图层的颜色格式分别设置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层的颜色格式分别设置的什么。

RGB565.......没有透明通道的。所以不能显示alpha通道是这样吗,谢谢提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RGB565.......没有透明通道的。所以不能显示alpha通道是这样吗,谢谢提点

要把透明通道整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透明通道整上才行。

明白了,谢谢汉哥

网友B:
老哥   你是层1设置有透明通道还是层0啊,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咨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你是层1设置有透明通道还是层0啊,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咨询下

要层1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