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43上FDCAN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0-11-18):
Hi 请教一个问题:
初始化FDCAN控制器的时候,我一直没搞懂下图的四个设置项到底有什么用??

这四个设置项属于数据位,数据位不影响波特率的计算。。。那到底有啥用??

网友:
关于CAN-FD传输速率设定的分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802&fromuid=58

网友:
这题我知道,这个参数是设置CAN信号在什么时候同步,同步时间有多长,信号在什么时候采样这些设定的.
都是关于底层的电路方面的知识,比如你如果要研究CANOPEN的话,官方建议信号采样点在85%,这个85%就可以通过设置你说的这几个参数弄出来.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整个系统所有节点信号格式的一致性以及信号传输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