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STM32F412RE和QSPI PSRAM

楼主(2020-11-18):
STM32F412RE通过QSPI读写PSRAM没问题(直接访问模式),但是在内存映射模式下,QSPI是只读的,这可如何是好?
板子上还有个和H7-TOOLS那个一样的1.3寸IPS LCD,本来打算外接PSRAM当LCD显存用的,如果不用内存映射的话,外部的PSRAM怎么用来当LCD的显存?
emwin的描点读点画线是很零散的数据传输,零散地访问QSPI的数据会严重影响效率,不知道emwin的存储设备是不是批量的访问数据,PSRAM能不能用作emwin的存储设备?
LCD是240X240分辨率,颜色是16bit

网友:
emWin这个很灵活的,如果仅仅是做显存,做个QSPI DMA就行。定时的刷数据到LCD,不要连续一直刷

然后你依然用QSPI方式操作这部分显存区做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