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H7接16bit 高速ADC实时显示能跟上不能

楼主(2020-11-18):
做软件无线电,用80MSPS 16bit adc直接射频采样,再用FPGA抽取到100KSPS-1MSPS之间变化,FMC接FPGA实时读取,再做FFT实时频谱显示。问题主要是两个:
1.FMC低速读取会拖慢SDRAM和LTDC么?
2.实时FFT速度能跟上采样速度么?

楼主:
嗯,第一个问题我想了想FPGA作为双口RAM的话,使用一个同步时钟的话影响应该不大。主要是第二个问题,FFT+LCD+滤波解调+外设中断响应,似乎很浪费时间。也许只有双核才能缓解了

网友A:
可以,F7都处理的过来

STM32F746上面实现的超劲爆SDR软件无线电界面视频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77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F7都处理的过来

STM32F746上面实现的超劲爆SDR软件无线电界面视频演示

但是那种显示带宽太窄了,才100K,我的目标是1MHZ。我还想在FMC上挂载MCU屏,比RGB屏便宜一点,也减少SDRAM占用。

网友:
zynq做这种应用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