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emwin进入循环后按键都失效了

楼主(2020-11-19):
设置了这么一个循环,
void Fill()
{
        while(1)
        {
                LED2_Toggle;
                delay_ms(3000);
                LED3_Toggle;
                delay_ms(3000);
                LED4_Toggle;
        }
}
然后在按钮释放消息里调用它: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Fill();
break;
运行发现只要点击按钮进入循环,EMWIN的那些按钮都按不了了,整个界面好像都失去了焦点,我想点击按钮退出循环要怎么做?

网友A:
你这个delay独占cpu了 还玩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delay独占cpu了 还玩啥

大神,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给个思路,谢谢

你把delay 3000ms换成GUI_Delay(300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delay 3000ms换成GUI_Delay(3000)就好了。

我想点击另一个按钮退出循环要怎么做,我用的是UCOSⅢ

网友:
UCOSⅢ 的话使用os提供的delay也可以,GUI_Delay最好放在一个单独的任务中去循环刷。

网友C:
这个简易功能,放emWin的定时器里面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易功能,放emWin的定时器里面刷就好了。

你有个RTOS系统就更好处理了。 。。。 把点灯做成独立的任务,等待emwin发出来的notification信号就好了。 这是标准做法。

如果只是跑emwin,设个全局标志量,在emwin定时器消息里面根据标志量来点灯。

网友D:
先找些入门的资料学习,买个开发板练练手,光用PC模拟很难理解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些入门的资料学习,买个开发板练练手,光用PC模拟很难理解单片机

已经在板子上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个RTOS系统就更好处理了。 。。。 把点灯做成独立的任务,等待emwin发出来的notification信号就好了 ...

emWin裸机版也是这么玩,很简单的。跟用不用RTOS没关系。
这种简单的LED功能也创建个消息通知和专门的任务就太浪费资源了,emWin定时器是最简单有效的,随时用随时删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个RTOS系统就更好处理了。 。。。 把点灯做成独立的任务,等待emwin发出来的notification信号就好了 ...

我有啊,就是用的UCOSⅢ操作系统,你说的独立任务是怎么弄?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啊,就是用的UCOSⅢ操作系统,你说的独立任务是怎么弄?不太明白

你两是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两是一个人。。。

没有那个是另一个人编辑了我的回复,那不是我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Win裸机版也是这么玩,很简单的。跟用不用RTOS没关系。
这种简单的LED功能也创建个消息通知和专门的任 ...

后续还会加上控制外设的功能,应该还是要弄个专门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Win裸机版也是这么玩,很简单的。跟用不用RTOS没关系。
这种简单的LED功能也创建个消息通知和专门的任 ...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DeleteTimer(hTimer);
                        break;
                        }
                        break;
点击删除就卡死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 ...

hTimer要是有效的定时器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imer要是有效的定时器句柄。

case WM_INIT_DIALOG:

                        hTimer =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Control,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imer要是有效的定时器句柄。

硬汉哥怎么用按钮来控制定时器啊,就是我想点击按钮开始循环,再按另一个结束循环
循环的代码:
void Fill(WM_MESSAGE * pMsg)
{
//        BUTTON_IsPressed(hItemPage1);
        while(1)
        {
                LED2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2_Toggle;
                LED4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4_Toggle;
                LED3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3_Toggle;
                LED5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5_Toggle;

        }

}
然后在初始化消息里创建定时器:
case WM_INIT_DIALOG: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Data,1000,0);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Time,1000,0);
hTimer =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Control,0,0);
定时器消息:
case WM_TIMER: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Data)
                                {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1);
                                        EDIT_SetText(hItemPage1,Detectpressure);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Time)
                                {
                                        Caculate_RTC(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Control)
                                {
                                        Fill(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
                                }

                                break;
界面回调函数里的终止按钮回调函数: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DeleteTimer(hTimer);                  //这里点击就卡死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怎么用按钮来控制定时器啊,就是我想点击按钮开始循环,再按另一个结束循环
循环的代码:
void F ...

代码稍完整点。

楼主:
界面回调函数代码:
static void _cbDialogPage1(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ItemPage1 =pMsg->hWin;
                WM_HWIN                 hTimer;
                unsigned int i;

                u8 tbuf[2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DSO_Init(0);                                                //示波器界面初始化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Data,1000,0);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Time,1000,0);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测试信息");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产品条码");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2);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检测压力");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 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当前压差");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4);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检测数量");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5);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合格品率");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6);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Kpa");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7);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Pa");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8);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PCS");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9);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泄露量");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1);
                        TEXT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24);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Pa");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2);
                        TEX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0.0");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3);
                        TEX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Page1,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ge1,"");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Page1,BUTTON_CI_UN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Page1,"测试记录");
                        WM_SetHasTrans(hItemPage1);
                        WM_SetCallback(hItemPage1,_cbButton);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Page1,BUTTON_CI_UN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Page1,"参数设置");
                        WM_SetHasTrans(hItemPage1);
                        WM_SetCallback(hItemPage1,_cbButton);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BUTTON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Page1,BUTTON_CI_UN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Page1,"停  止");
                        WM_SetHasTrans(hItemPage1);
                        WM_SetCallback(hItemPage1,_cbButton);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3);
                        BUTTON_SetFont(hItemPage1,&GUI_FontHZ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Page1,BUTTON_CI_UN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Page1,"起  动");
                        WM_SetHasTrans(hItemPage1);
                        WM_SetCallback(hItemPage1,_cbButton);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 编辑框
                        EDI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EDIT_EnableBlink(hItemPage1, 500, 1);
                        EDIT_SetTextAlign(hItemPage1,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          // 编辑框
                        EDI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EDIT_EnableBlink(hItemPage1, 500, 1);
                        EDIT_SetTextAlign(hItemPage1,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2);          // 编辑框
                        EDI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EDIT_EnableBlink(hItemPage1, 500, 1);
                        EDIT_SetTextAlign(hItemPage1,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3);          // 编辑框
                        EDIT_SetFont(hItemPage1,  &GUI_FontHZ32);
                        EDIT_EnableBlink(hItemPage1, 500, 1);

                        break;

                        case WM_TIMER: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Data)
                                {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1);
                                        EDIT_SetText(hItemPage1,Detectpressure);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Time)
                                {
                                        Caculate_RTC(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Control)
                                {
                                        Fill(pMsg);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3: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4: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打开测试记录界面按钮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ItemPage1, 1);
                        CreateWindow2();
                        break;
                        }
                        break;
                        //打开参数设置界面按钮
                        case ID_BUTTON_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ItemPage1, 1);
                        CreateWindow3();
                        break;
                        }
                        break;
                        //停止循环按钮
                        case ID_BUTTON_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DeleteTimer(ID_TimerControl);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开始循环按钮
                        case ID_BUTTON_3: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CreateTimer(hItemPage1,ID_TimerControl,0,0);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Window1(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Pag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Page1), _cbDialogPage1,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背景窗口WM_HBKWIN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主函数

void f_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WM_MULTIBUF_Enable(1);

        /* 第3步:绘制各种背景到存储设备 ***************************************************/
        hMemDSO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00,
                                         400,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 绘制示波器窗口背景 */
        GUI_MEMDEV_Select(hMemDSO);
    DSO_DrawBakFrame(0,0,599,399);
        GUI_MEMDEV_Select(0);

        WM_HideWindow(WM_HBKWIN);

        DSO_Init(1);

        WM_ShowWindow(WM_HBKWIN);

        GUI_Exec();

        DSO_Graph();

        CreateWindow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界面回调函数代码:
static void _cbDialogPage1(WM_MESSAGE * pMsg)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WM_MULTIBUF_Enable(1);

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WM_MULTIBUF_Enable(1);

我只用WM_MULTIBUF_Enable(1)也是卡死了,是不是这个WM_DeleteTimer(ID_TimerControl);句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WM_MULTIBUF_Enable(1);

您说的是使用内存设备和多缓冲二选一吧,可是我这里只用了WM_MULTIBUF_Enable(1)啊

网友C:
问题出在这里了,这个Fill是个死循环,emWin直接卡死里面了。
  case WM_TIMER: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Data)
                                {
                                        hItemPage1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1);
                                        EDIT_SetText(hItemPage1,Detectpressure);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Time)
                                {
                                        Caculate_RTC(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Control)
                                {
                                        Fill(pMsg);
                                }

void Fill()
{
        while(1)
        {
                LED2_Toggle;
                delay_ms(3000);
                LED3_Toggle;
                delay_ms(3000);
                LED4_Togg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出在这里了,这个Fill是个死循环,emWin直接卡死里面了。
  case WM_TIMER:
                        ...

void Fill(WM_MESSAGE * pMsg)
{
                LED2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2_Toggle;
                LED4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4_Toggle;
                LED3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3_Toggle;
                LED5_Toggle;
                GUI_Delay(3000);
                LED5_Toggle;
}
这样也卡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出在这里了,这个Fill是个死循环,emWin直接卡死里面了。
  case WM_TIMER:
                        ...

我删除另外两个定时器也是卡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id Fill(WM_MESSAGE * pMsg)
{
                LED2_Toggle;

不是,我的意思你这么写是错误的写法。

这个帖子就交流这么多吧,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意思你这么写是错误的写法。

这个帖子就交流这么多吧,结帖。

硬汉哥,那正确的写法是怎样的?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