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学习疑惑?

楼主(2020-11-19):
教程里面说,系统上电后,在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h743xx.s 的复位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会调用函数SystemInit  ,以往 STM32F1 和 STM32F4 系列都会在函数 SystemInit 里面配置 PLL 锁相环,使用了 HAL 后,需
要在 main 函数里面配置 , 能不能在
62. *((__IO uint32_t*)0x51008108) = 0x00000001;  /* Change the switch matrix read issuing capability to 1 for the AXI SRAM target (Target 7) */

之后,调用时钟配置函数SystemClock_Config(); 以及SDRAM的配置,(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配置系统时钟和SDRAM)?打算在SystemInit内完成系统时钟和SDRAM的配置,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
没问题,早期标准库就是这个玩的。

下面这种玩法更简单些: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6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早期标准库就是这个玩的。

下面这种玩法更简单些:

谢谢,就是打算这样

网友:
不是很推荐,定义好的内容没必要去写里面,每次都要改何必呢,init函数之后就是main,你这个做的操作,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