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__disable_irq();这个函数怎么进不去?

楼主(2020-11-19):
在单片机stm32F103中禁止中断函数__disable_irq();这个函数怎么进不去?在头文件core_cmFunc.h中怎么注释掉了,这个函数就不起作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在MDK里面没有源码,所有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在MDK里面没有源码,所有看不到。

但是编译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的例程中那个禁止中断函数可以找到的,

网友A:
使用最新的CMSIS5.7.0软件包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新的将其整到arm_compat.h文件了,作为兼容性存在
static __inline__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__always_inline__, __nodebug__))
__disable_irq(void) {
  unsigned int cpsr;
#if __ARM_ARCH >= 6
#if defined(__ARM_ARCH_PROFILE) && __ARM_ARCH_PROFILE == 'M'
  __asm__ __volatile__("mrs %[cpsr], primask\n"
                       "cpsid i\n"
                       : [cpsr] "=r"(cpsr));
  return cpsr & 0x1;
#else /* !defined(__ARM_ARCH_PROFILE) || __ARM_ARCH_PROFILE != 'M' */
  __asm__ __volatile__("mrs %[cpsr], cpsr\n"
                       "cpsid i\n"
                       : [cpsr] "=r"(cpsr));
  return cpsr & 0x80;
#endif
#else /* __ARM_ARCH < 6 */
  unsigned int tmp;
  __asm__ __volatile__(
          "mrs        %[cpsr], CPSR\n"
          "bic        %[tmp], %[cpsr], #0x80\n"
          "msr        CPSR_c, %[tmp]\n"
          : [tmp]"=r"(tmp), [cpsr]"=r"(cpsr));
  return cpsr & 0x80;
#endi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新的CMSIS5.7.0软件包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新的将其整到arm_compat.h文件了,作为兼容性存在

感谢硬汉的耐心举例回复。我公司的产品架构,MDK版本4.1,烧录工具V7,功夫未到家前,还是少提但方便的升级。
同时感谢硬汉在2012年整理的ucOS,ucGUI的资源。用那个模板历程放心对接使用。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新的CMSIS5.7.0软件包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新的将其整到arm_compat.h文件了,作为兼容性存在

非常感谢回答

网友B(2022-01-05):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新的CMSIS5.7.0软件包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新的将其整到arm_compat.h文件了,作为兼容性存在

请问版主 , 如果要在M3的工程中使用这个命令, 需要添加哪些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 , 如果要在M3的工程中使用这个命令, 需要添加哪些头文件?

直接升级CMSIS软件包所有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