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Dropdown list控件使用的小坑

楼主(2020-11-19):
GUIX Dropdown list控件使用时,一定要在控件里添加一个button(我用的是 pixelmap button,其他button不知道行不行),button一定要指定ID,ID必须为 ID_DROP_LIST_BUTTON,不然生成的 droplist 不能点开下拉框。

Dropdown list控件本身可以不指定 ID。

经过我尝试,按上面的设置是可以用的,其他设置是不能用的。特此备注,防止采坑。

补充:
在列表项回调函数里,如果列表项中只有一个prompt,且该项显示的文本为固定选项,在系统中已经预先定义。
则如果在创建的时候,直接将第 4 个参数指定为 文本 ID 号,则可以在下拉列表中正确显示,但是选择某项之后,不会在上方的框中显示选择的内容。
创建的时候要将第 4 个参数设置为0,在创建成功后,再通过 ID 获取字符串的首地址,然后将这个字符串通过函数 gx_prompt_text_set_ext设置到prompt中去。
这之后选择某项就会把项的内容显示到上方框中。

网友(2024-08-08):
用  gx_prompt_text_id_set(); 替代楼主最后的代码就不可以,不知道为啥,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