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H7主频大小

楼主(2020-11-19):
Hi:

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你们的教程都将STM32H743的主频设置400M,明明STM32H743的最高主频能到480M. 岂不是浪费80M??

网友:
不同芯片的版本,主频是不同的,
只有最新的V版才是最新版本的,也只有这个版本的主频是480,其他都是早期的版本,主频都是400

楼主:
请问一下,V版本的是什么意思???

硬汉的是H743XIH6,没看到有V.

反正,按照芯片的型号,使用STM32CubeMX设置最大主频,就不会出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V版本的是什么意思???

硬汉的是H743XIH6,没看到有V.

早期Y版的H7的芯片是400MHz的,后面升级到V版硬件后,主频提示到480MHz了,到了今年的H72X,H73X,再次提升到了550MHz了

例子方便我们继续使用400做为主频,保证新版和老版的用户都可以正常运行例子。

现在发货的板子都是V版本芯片,就是这个丝印

楼主:
谢谢给了文字又给了图片!

网友(2021-05-07):
赞一个,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