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执行可选择新旧程序吗?

楼主(2020-11-20):
我现在STM32H750MCU,内部只有128K FLASH,目前外部QSPI接口8MB FLASH,
请问办法程序放在外部FLASH,然后启动类似BANK的方式决定执行程序

主要是希望在程序更新可以保留版的程序

网友A:
APP双备份? 没问题,你用内部Flash做bootload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双备份? 没问题,你用内部Flash做bootloader即可。

如果不修改鏈接器腳本的條件下...

而鏈接器是由0x90000000開始放CODE...
Firmware 1和Firmware 2都是同一份CODE編出來的...只是新舊有一點點小差異..
而放Firmware時,
Firmware 1由0x90000000開始放..
Firmware 2由0x90400000開始放..

當跳到Firmware 2執行時,CPU怎麼處理程式裡的相對位址?
STM32H750有功能可以處理這個功能嗎?
請問要看哪裡的資料?

网友B:
对于没有mmu的微控制器,如果你用gcc,你需要一个叫fPIC的flag来生成位置无关的代码,同时需要管理GOT变量来进行相对跳转的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修改鏈接器腳本的條件下...

而鏈接器是由0x90000000開始放CODE...

MDK的下载算法就是这么玩的,生成与位置无关的编码,擦除,校验等函数,然后用户可以加载到任意位置,方便MDK控制下载成功。

网友:
MDK可以先了解下这个

MDK的Re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ce和Read-Write position independenc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49&fromuid=58

楼主:
请问程式里面有用到touchgfx的lib,加fPIC编译后,这部分的lib也会编译成与位置无关的cod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程式里面有用到touchgfx的lib,加fPIC编译后,这部分的lib也会编译成与位置无关的code吗?

没问题,别说是库,整个工程都可以。

Position-Independent Code (PIC) 就是我6楼发的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ce和Read-Write position indepen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没有mmu的微控制器,如果你用gcc,你需要一个叫fPIC的flag来生成位置无关的代码,同时需要管理GOT变量 ...

請問GOT變量怎麼管理?
是不是在進入APP之前,需要從FLASH裡的某個表的所有值都加上一個OFFSET,
然後複制到GOT裡?或是只要在某個地方加個OFFSET就可以了?

网友:
最保险应该是程序中去掉所有的goto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