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重要突破,成功打通H7-TOOL的USB2.0高速DAPLINK的HID模式和WinUSB模式混合双打,用户想用那个用那个

楼主(2020-11-20):
MDK里面直接切换,Win10无需安装驱动,两个直接就识别出来了

STM32H7的USB2.0高速搞这个太烧脑子,坑太多。跨雪山,过草地,一个坑一个坑艰辛的走来。

网友A:
还是需要5.29及以上才能识别的,可以单独替换cmsis-dap.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5.29及以上才能识别的,可以单独替换cmsis-dap.dll

IAR也存在类似问题,IAR8.32才开始支持WinUSB

网友B:
这个Win7是不是还得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Win7是不是还得安装驱动

对,Win7有个非常简单的安装方法,稳定好用,到时分享下。

网友:
DAPLINK界面做好没

网友(2022-01-23):
想请教下STM32H7的USB2.0高速有哪些坑,我最近也想玩玩750搭配外部PHY实现高速通信,希望前辈能分享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