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成功移植到RTT

楼主(2020-11-20):
1. 替换 gx_system_rtos_bind.c
2. Keil中 添加如下宏定义  GX_DISABLE_THREADX_BINDING,GUIX_BINDING_RT_THREAD
其余的看硬汉哥教程即可
3.将gx_port.h中的检查ThreadX的宏定义修改为空

#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define GX_CALLER_CHECKING_EXTERNS
#define GX_THREADS_ONLY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INIT_AND_THREADS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NOT_ISR_CALLER_CHECKING
#define GX_THREAD_WAIT_CALLER_CHECKING

gx_system_rtos_bind.c

网友:
厉害。RT-Thread是个很不错的系统。

网友A:
请教一下  移植到RTT  硬汉哥配置的教程链接可以给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移植到RTT  硬汉哥配置的教程链接可以给一下么

这个是坛友自己做的。

网友A:
坛友可以做个教程么,我也用的RTT  小白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可以做个教程么,我也用的RTT  小白求教

已经在RTT上传了软件包 可直接导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RTT上传了软件包 可直接导入

十分感谢!   坛友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