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求助 STM32H750 下位机通过USB HID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2020-11-20):
大神们,求助STM32H750 USBHID的底层驱动!

网友A:
RL-USB有现成的例子,需要的话可以参考,在MDK安装目录。

楼主(2021-01-17):
我在MDK安装目录里并没有找到USB HID的例程,请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有现成的例子,需要的话可以参考,在MDK安装目录。

我的MDK安装目录并没有找到相关例程,请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MDK安装目录并没有找到相关例程,请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问题,查到pc之后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我做的fs,d+接有上拉,测了下是3.6v,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MDK安装目录并没有找到相关例程,请大神详细指导一下

在F4软件包里面,鼠标键盘啥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