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以..ex结尾的函数,它的回调函数怎么定位查找?

楼主(2020-11-20):
看到这篇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78&highlight=flash
有疑问,回调函数该如何定位查找

硬汉哥:使用xxxxEx结尾的图片显示函数加载外置图片就行。这种函数会有一个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里面从SPI Flash读取就行。裸机的或者带文件系统的都行。

以xxxEx结尾的函数是指这类函数:
GUI_BMP_DrawEx()
GUI_BMP_DrawScaledEx()
GUI_JPEG_DrawEx()
GUI_JPEG_GetInfoEx()

像 BUTTON_SetBitmapex()这个函数,怎么查找它的回调函数,准备将数据在回调函数中读取出来,然后调用

楼主:
自答,在GUI.h中有
GUI_BMP_DrawEx()
GUI_BMP_DrawScaledEx()
GUI_JPEG_DrawEx()
GUI_JPEG_GetInfoEx()
,可以看到对应函数形参 有回调函数入口
但是BUTTON_SetBitmapEx则没有形参作为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答,在GUI.h中有
GUI_BMP_DrawEx()
GUI_BMP_DrawScaledEx()

函数BUTTON_SetBitmapEx不是表示外部调用,这个的Ex后缀是表示扩展,相比BUTTON_SetBitmap多了X,Y坐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