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6之基于MDK的RTE环境配合STM32CubeMX创建工程

楼主(2020-11-20):
打开MDK5.27,Project->New μVision Project

输入创建的工程名称:STM32V6

选择芯片:STM32F429BITx-> STM32F429BIT6

选择 Device->STM32CubeFramework(API)->STM32CubeMX->绿色按钮

进入CubeMX 三部曲一配置SWD接口

三部曲二 配置时钟 低速时钟作为RTC使用,如果没有用到可以不选择

Clock configuration V6板子的时钟是8MHz的,系统时钟配置成180MHz

使用RTE环境创建代码 IDE选项选择GPDSC

我必选生成.c .h文件主要和我框架设计有关

接下来配置串口1 PA9 PA10

使用DMA 发送接收

使能串口中断

GPIO Settings 使用默认就可以,中断优先级暂时使用默认配置

点击 GENERATE CODE 生成代码如果卡死在进度条90%的位置 那么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吧,文件其实已经加载好了

点击OK确定按钮

工程的最初样子

里面还缺少相关文件 就是.c .h 点击品字图标Target 1改成STM32V6, Groups下创建3个分组 APP BSP HAL

点击HAL->Add files。找到RTE->Device->STM32F429BITx->STCubeGenerated->src

把除了下图框选以外的所有.c文件加到工程里面来

点击Add,点击Manage Projects Items下的OK。完成配置

点击魔法棒图标,添加工程.h的路径

添加完成后,编译工程 0 error 0 warning

参考硬汉在创建的文件.c .h以及函数添加了3个模板,在创建.c .h就不用复制粘贴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我的keil没有cube这个模块,之用std标准库?怎么安装?

网友A:
硬汉哥,为啥我使用f103的芯片就无法在rte中选择cube ap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为啥我使用f103的芯片就无法在rte中选择cube api呢

对没有错,F1没有CubeMX, F2以上才有,F1只能用STM32CubeMX生成MDK代码 不能直接在RTE环境下调出CubeMX.

网友:
f1的RTE没有cube选项

网友B:
请问,这样做的好处是?只从CUBEMX创建生成工程不一样挺好吗?RTE环境下使用的OS是RTX5,而CUBE使用的是FREERTOS,如果用touchgfx,用CUBE创建的话,使用的是FREERTOS吧?但如果想用RTE自带的文件系统,就是基于RTX5系统了,所以这里觉有有点难以取舍,不知道如何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做的好处是?只从CUBEMX创建生成工程不一样挺好吗?RTE环境下使用的OS是RTX5,而CUBE使用的是FRE ...

MDK对自家的中间件RTX5支持最好,RTE下也是可以使用 FreeRTOS的,起始CubeMX创建还是RTE下调出都一样,RTE下创建,HAL库的驱动代码是存放在MDK安装目录下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代码量减小了。RTE下除了CubeMX选项外还有个classic F2 F4有,其他系列没用过,用这个配置都不用CubeMX了。CubeMX基本上提供模板,RTOS切换成RTX5应该不难。话说回来,哪个熟悉用哪个

网友C(2022-11-05):
如果是使用标准库,或者使用其它国产的MCU不是使用STM32,这个RTE环境也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使用标准库,或者使用其它国产的MCU不是使用STM32,这个RTE环境也能支持吗?

可以用,RTX内核可以方便添加。添加中间件的话,要看下是否有对应的CMSIS-Driver驱动,没有的话,可以在ST的基础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