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通过标准库文件操作访问 FILEX 文件系统

楼主(2020-11-20):
移植 FILEX 文件系统后,因为要使用 LUA 直接执行文件的功能,就需要实现标准库中的文件操作。经过摸索已经实现了用到的需求(不是全部的标准库文件操作),实现流程如下:

1、开启 microlib 库,不开启微库的实现流程与这里描述的不一样,复杂得多。
2、移植好 FILEX。 具体移植过程不详述,可参考论坛中其他道友的帖子。
3、实现 fopen, fclose, fwrite, fread, fseek 五个文件操作函数。 其中 fopen 只实现了 "r", "r+", "w" 和 “w+” 四种模式,且行为与标准库不完全一样,但已满足目前的需求,可自行添加更多功能。
4、实现 fputs 和 fgets 函数。主要用于 printf。
5、代码中的 BSP_COM_Send 是串口发送函数,要自己实现。 如果要用到 lua 的 print 函数,则要在 fwrite 中调用 BSP_COM_Send ,printf 要在 fputs 中调用 BSP_COM_Send 。6、time, exit 和 system 是移植 LUA 需要添加的函数。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代码贴上后发布出来咋只有 2 行? 重贴一次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x_api.h"

VOID _fx_spiflash_driver(FX_MEDIA *media_ptr);

static unsigned char media_memory[4096];
static FX_MEDIA fs_disk;
static uint8_t fs_is_inited = 0;
static TX_BLOCK_POOL fs_block_pool;

/*
    文件系统初始化
    每次打开文件时都要进行初始化,如果filex已经初始化,则仅进行计数累加,如果未初始化则初始化filex
*/
static UINT fs_init(void)
{
    TX_INTERRUPT_SAVE_AREA
    UINT  status = FX_SUCCESS;
    static uint8_t fs_block_inited = 0;

    TX_DISABLE

    /* 创建文件系统的块内存,用于分配 FX_FILE 文件句柄 */
    if(fs_block_inited == 0)
    {
        status = tx_block_pool_create(&fs_block_pool, "fs block pool", sizeof(FX_FILE), (void*)BSP_FILEX_BLOCK_ADDR, BSP_FILEX_BLOCK_SIZE);
        if(status != TX_SUCCESS)
        {
            TX_RESTORE
            return status;
        }
        fs_block_inited = 1;
    }

    /* 打开 FILEX 媒体设备 */
    if(fs_is_inited == 0)
    {
        /* Initialize FileX.  */
        fx_system_initialize();

        /* Open the SPIFLASH disk.  */
        status = fx_media_open(&fs_disk, "SPIFLASH DISK", _fx_spiflash_driver, 0, media_memory, sizeof(media_memory));

        /* Check the media open status.  */
        if (status != FX_SUCCESS)
        {
            fx_media_format(&fs_disk,
                            _fx_spiflash_driver,    // Driver entry
                            0,                      // RAM disk memory pointer
                            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pointer
                            sizeof(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size
                            "D_SPIFLASH",           // Volume Name
                            1,                      // Number of FATs
                            32,                     // Directory Entries
                            0,                      // Hidden sectors
                            4096*2,                 // Total sectors
                            4096,                   // Sector size
                            1,                      // Sectors per cluster
                            1,                      // Heads
                            1);                     // Sectors per track

            /* Open the SPIFLASH disk again. */
            status = fx_media_open(&fs_disk, "SPIFLASH DISK", _fx_spiflash_driver, 0, media_memory, sizeof(media_memory));
        }

        if(status == FX_SUCCESS)
        {
            fs_is_inited = 1;
        }
    }
    else
    {
        fs_is_inited++;
    }

    TX_RESTORE

    return status;
}

/*
    文件系统关闭
*/
static void fs_deinit(void)
{
    TX_INTERRUPT_SAVE_AREA

    TX_DISABLE

    if(fs_is_inited)
    {
        fs_is_inited--;
        if(fs_is_inited == 0)
        {
            /* Close the media.  */
            fx_media_close(&fs_disk);
        }
    }

    TX_RESTORE
}

#define O_RDONLY    0
#define O_RDWR      1
#define O_CREATE    2

FILE* fopen(const char* filename, const char* mode)
{
    UINT    status;
    FX_FILE *file = TX_NULL;
    int     fmode = O_RDONLY;

    if(fs_init() != FX_SUCCESS)
    {
        return 0;
    }

         if(strcmp(mode, "r") == 0)   fmode = O_RDONLY;
    else if(strcmp(mode, "r+") == 0)  fmode = O_RDWR;
    else if(strcmp(mode, "w") == 0)   fmode = O_CREATE | O_RDWR;
    else if(strcmp(mode, "w+") == 0)  fmode = O_CREATE | O_RDWR;
    else
    {
        fs_deinit();
        return 0;
    }

    if(fmode & O_CREATE)
    {
        /* Create file */
        status =  fx_file_create(&fs_disk, (char*)filename);
        /* Check the create status.  */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Check for an already created status. */
            if (status != FX_ALREADY_CREATED)
            {
                fs_deinit();
                return 0;
            }
        }
    }

    /* 为文件指针分配内存 */
    status = tx_block_allocate(&fs_block_pool, (void**)&file, TX_NO_WAIT);
    if(status != TX_SUCCESS)
    {
        fs_deinit();
        return 0;
    }

    /* Open the test file.  */
    if(fmode & O_RDWR)
    {
        status =  fx_file_open(&fs_disk, file, (char*)filename, FX_OPEN_FOR_WRITE);
    }
    else
    {
        status =  fx_file_open(&fs_disk, file, (char*)filename, FX_OPEN_FOR_READ);
    }
    /* Check the file open status.  */
    if (status != FX_SUCCESS)
    {
        tx_block_release(file);
        fs_deinit();
        return 0;
    }

    /* See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e.  */
    status =  fx_file_seek(file, 0);
    /* Check the file seek status.  */
    if (status != FX_SUCCESS)
    {
        tx_block_release(file);
        fs_deinit();
        return 0;
    }

    return (FILE*)file;
}

int fclose(FILE* stream)
{
    /* Close the file.  */
    fx_file_close((FX_FILE*)stream);
    tx_block_release((void*)stream);
    fs_deinit();

    return 0;
}

size_t fwrite(const 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stream)
{
    if((stream == &__stdout) || (stream == &__stderr))
    {
        // lua 的 print 会调用到这里
        BSP_COM_Send((uint8_t*)ptr, size*nmemb);
        return nmemb;
    }

    if(stream == &__stdin)
    {
        return -1;
    }

    if(fx_file_write((FX_FILE*)stream, (void*)ptr, size*nmemb) != FX_SUCCESS)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nmemb;
    }
}

size_t fread(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stream)
{
    ULONG actual;

    if(fx_file_read((FX_FILE*)stream, (void*)ptr, size*nmemb, &actual) != FX_SUCCESS)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actual/size;
    }
}

int fseek(FILE *stream, long int offset, int whence)
{
    ULONG off;
    UINT seek_from;

    switch(whence)
    {
    case SEEK_SET:
        seek_from = FX_SEEK_BEGIN;
        off = offset;
        break;
    case SEEK_END:
        seek_from = FX_SEEK_END;
        off = offset;
        break;
    case SEEK_CUR:
        if(offset < 0)
        {
            seek_from = FX_SEEK_BACK;
            off = -offset;
        }
        else
        {
            seek_from = FX_SEEK_FORWARD;
            off = offset;
        }
    default:
        break;
    }

    /* position is relative to the start of file fh */
    if(fx_file_relative_seek((FX_FILE*)stream, offset, seek_from) != FX_SUCCESS)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int fputc(int ch, FILE* stream)
{
    if((stream == &__stdout) || (stream == &__stderr))
    {
        // printf 函数会调用到这里
        BSP_COM_Send((uint8_t*)&ch, 1);
        return ch;
    }

    if(stream == &__stdin)
    {
        return -1;
    }

    {
        UCHAR dat = ch;
        if(fx_file_write((FX_FILE*)stream, &dat, 1) != FX_SUCCESS)
        {
            return -1;
        }
        return ch;
    }
}

int fgetc(FILE *stream)
{
    UINT  status;
    UCHAR ch;
    ULONG actual;

    status = fx_file_read((FX_FILE*)stream, &ch, 1, &actual);
    if((status != FX_SUCCESS) || (actual != 1))
    {
        return -1;
    }
    return ch;
}

time_t time(time_t * time)
{
    return 0;
}

void exit(int status)
{
    while(1);
}

int system(const char * string)
{
    return 0;
}

网友A(2021-01-27):
有没有把类似linux或yaffs文件系统转换到标准文件系统的例子?,尤其是文件描述符 int fd 与文件指针 FILE *fp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把类似linux或yaffs文件系统转换到标准文件系统的例子?,尤其是文件描述符 int fd 与文件指针 FILE  ...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