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6之串口HAL库接收不定长字节数据方法三 心跳相对超时判断

楼主(2020-11-21):
空闲中断的超时是由硬件完成的超时判断,时间为一个数据的传输时间(和波特率校验位和停止位相关)。
心跳相对超时判断原理和IDLE空闲方式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硬件完成,一个由软件完成,
相对来说,软件的这种方式灵活一点,或者说也避免了有些设备串口发送数据的不连续性
(估计是那种带RTOS,然后发送不用IT或者DMA等大致2个数据间隔时间超出空闲时间了)。
心跳方式使用systick里面的心跳计数,和单数据接收一样,如果有数据接收到了将心跳当前值记录下来rxTick,
如果没有新的数据接收到,在任务里面对心跳值比较,方式类似带操作系统的方式
#defineUART1_RX_TIMEOUT    10
if((osKernelGetTickCount()- g_tBspUart.rxTick) >= UART1_RX_TIMEOUT)

osKernelGetTickCount使用了RTX5的心跳获取API接口,方便以后使用RTX5时移植。

接收处理和IDLE空闲还是很类似的,只不过需要程序员自己去查询接收寄存器里面的值是否变化了,
如果变化了开启超时判断超时以后的处理和IDLE是一样的。

对于超时处理,有012三种情况,具体看图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数据量大的情况下会出现 粘包现象,需要解  粘包,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只能最小间隔 2~3ms,实际上,如果从机发包,间隔基本上 几十个us,所以这个方法不是很好,最后老老实实用FIFO缓冲了(为了可移植性好,没用IDLE+D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数据量大的情况下会出现 粘包现象,需要解  粘包,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只能最小 ...

同意你的观点,idle其实不见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数据量大的情况下会出现 粘包现象,需要解  粘包,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只能最小 ...

IDEL DMA是针对于主从的一种接收方式,你说间隔几十个US,你这不是主从了。IDLE+DMA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FIFO或者队列的方式还有按照协议来解析的没时间来整。实际应用只是最优解,FIFO只能说通吃所有情况,但不是最高效的。编程就是选择合适的方式,而不是说哪种好哪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