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F429的CAN2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21):
    使用CAN2连续发送4个包,因为之前使用CAN1的时候遇到过发送超过3个就会丢包的问题,那个时候用的方法是用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hcan1)==0)进行判断,如果发送队列空,然后继续发送,今天使用CAN2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使用同样的方法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CAN1和CAN2都已经初始化了,使用的是最新的CUBE MX进行初始化的,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
/*
        函数名:CAN1_Send_Msg
        形  参:
                        msg:待发送的数组
                        stdid:CAN StdID
                        extid:CAN extid
                        len:发送的数据长度,最长8
        返回值:无
        功  能:CAN1发送函数
*/
void CAN1_Send_Msg(uint8_t msg[],uint32_t stdid,uint32_t extid,uint8_t len)
{
    uint32_t can1_return;

    can1_tx.StdId=stdid;
    can1_tx.ExtId=extid;
    can1_tx.IDE=CAN_ID_STD;
    can1_tx.RTR=CAN_RTR_DATA;
    can1_tx.DLC=len;
    if(len>8)
    {
        printf("ERROR:CAN DLC MAX LEN 8");
    }
        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hcan1)==0)                        /*CAN发送FIFO只有3个,灯待发送完毕后再发送,否则会造成数据丢包*/
        {
                printf("CAN1 FIFO发送队列溢出!\r\n");
        }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can1_tx,msg,&can1_return);
}

/*
        函数名:CAN2_Send_Msg
        形  参:
                        msg:待发送的数组
                        stdid:CAN StdID
                        extid:CAN extid
                        len:发送的数据长度,最长8
        返回值:无
        功  能:CAN2发送函数
*/
void CAN2_Send_Msg(uint8_t* msg,uint32_t stdid,uint32_t extid,uint8_t len)
{
    uint32_t can2_return;

    can2_tx.StdId=stdid;
    can2_tx.ExtId=extid;
    can2_tx.IDE=CAN_ID_STD;
    can2_tx.RTR=CAN_RTR_DATA;
    can2_tx.DLC=len;
    if(len>8)
    {
        printf("ERROR:CAN DLC MAX LEN 8");
    }
        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hcan2)==0)
        {
                printf("CAN2 FIFO发送队列溢出!\r\n");
        }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2, &can2_tx, msg, &can2_return);

}

网友:
V6板子裸机例子里面有个CAN1和CAN2双CAN之间通信的例子,可以随意折腾,无此问题

论坛置顶帖标准库网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18

网友:
    if ((CANmodule->CANtxCount == 0) &&
            (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CANmodule->CANbaseAddress) > 0 ))
    {
        CANmodule->bufferInhibitFlag = buffer->syncFlag;

        i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module->CANbaseAddress,
                                 &TxHeader,
                                 &buffer->data[0],
                                 &TxMailboxNum)
                != HAL_OK)
        {
            err = CO_ERROR_HAL;
        }
        else
        {
            ;/*do nothing*/
        }
    }

楼主:
调试的时候我将实时的剩余邮箱容量打印了出来,然后发现并不是邮箱的问题,后续还需要继续排查,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解决
CAN2_Send_Msg stdid:320
CAN2_Send_Msg remain_mailbox:3
跳出While()
CAN2_Send_Msg stdid:320
CAN2_Send_Msg remain_mailbox:2
跳出While()
CAN2_Send_Msg stdid:321
CAN2_Send_Msg remain_mailbox:2
跳出While()
CAN2_Send_Msg stdid:322
CAN2_Send_Msg remain_mailbox:2
跳出While()
CAN_RX_HDR.StdId:a1
CAN_RX_HDR.StdId:a1
CAN_RX_HDR.StdId:a2
CAN_RX_HDR.StdId: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