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uvproj文件打开方式

楼主(2020-11-21):
win7系统里面装了多个版本的keil-mkd后,问题来了:
uvproj文件的默认打开程序变成了keil 5, 尝试添加keil 4到打开方式列表里面也不行。
哪位有办法解决此问题吗?

网友A:
都卸载了,重装即可。

之前遇到过一次,设置打开方式也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卸载了,重装即可。

之前遇到过一次,设置打开方式也不太好使。

嗯,重装keil4应该有效。
不过俺找到了不用卸载重装的办法,修改注册表:找到UVPROJFILE,把最里面那个command的值改成keil4的路径,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重装keil4应该有效。
不过俺找到了不用卸载重装的办法,修改注册表:找到UVPROJFILE,把最里面那个co ...

好办法

网友:
可以看看 https://itexp.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814081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怎么处理的文章,可以看看 https://itexp.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81408157

谢谢分享。

网友:
推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 FileTypesMan。
这个工具可以配置文件类型默认打开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