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的内存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1-22):
最近在学习RTX,学到内存管理,但搞不懂RTX的内存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例程也看了,但是没看到使用的具体优越性在哪里。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

网友A:
静态数据分配有个缺点是固定的要占用那么大的数据空间,占用后不方便用于其它场合了。

动态内存就方便很多了,用到的时候申请即可,使用完毕了就可以释放。比如cjson,音频,视频播放等。

特别是那个音视频播放器,这里的案例很好的诠释了动态内存管理,用的就是RTX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

楼主:
谢谢eric2013,通过你的案例我已经大致了解了。

网友B(2021-04-15):
引用 网友A:
静态数据分配有个缺点是固定的要占用那么大的数据空间,占用后不方便用于其它场合了。

动态内存就方便很 ...

这里的全局动态内存 和 用户静态分配内存 优缺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全局动态内存 和 用户静态分配内存 优缺点呢?

静态分配适合安全关键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