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双网口的网线插拔状态处理(2020-11-22)

楼主(2020-11-22):
这个是单网线的: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86

下面是双网线的:

/*
*********************************************************************************************************
*        函 数 名: AppTaskEthCheck
*        功能说明: 检查网线插拔状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PriorityNormal3
*********************************************************************************************************
*/
void AppTaskEthCheck(void *argument)
{
    uint8_t ip4_dm9000addr[NET_ADDR_IP4_LEN];
    uint8_t ip4_dm9162addr[NET_ADDR_IP4_LEN];
    uint32_t *ip4_dm9000 = (uint32_t *)ip4_dm9000addr;
    uint32_t *ip4_dm9162 = (uint32_t *)ip4_dm9162addr;
    uint8_t ucDM9000Link = 0, ucDM9162Link = 0;             /* 变量标志,方便任务处理*/
    uint8_t ucDM9000LinkStatus = 0, ucDM9162LinkStatus = 0; /* 变量标志,方便任务处理*/

    /* 初始化变量 */
    ThreadIdTaskDM9162Pro = NULL;
    ThreadIdTaskDM9000Pro = NULL;
    g_ucDM9162LinkStatus = 0;
    g_ucDM9000LinkStatus = 0;

    /* 初始化网络 */
    netInitialize();

    while(1)
    {
        /* 网线插拔处理,方便移植,大家也可以根据需要发送任务事件标志做处理 */
        switch (g_ucDM9162LinkStatus)
        {
            /* 插拔临时状态,无需处理 */
            case 0:
            case 1:
            break;

            /* 网线插入,创应用任务 */
            case 2:
                if(ucDM9162Link == 0)
                {
                netIF_GetOption (NET_IF_CLASS_ETH | 0, netIF_OptionIP4_Address, ip4_dm9162addr, sizeof (ip4_dm9162addr));

                printf_taskdbg("DM9162网线插入,等待获取IP地址....\r\n");
                /* 从DHCP服务器获取了IP地址 */
                if(*ip4_dm9162 != 0)
                {
                    printf("DM9162的IP地址:%d.%d.%d.%d\r\n", ip4_dm9162addr[0],ip4_dm9162addr[1],
                    ip4_dm9162addr[2], ip4_dm9162addr[3]);

                    printf_taskdbg("DM9162创建应用任务\r\n");

                    if(ThreadIdTaskDM9162Pro == NULL)
                    {
                        ThreadIdTaskDM9162Pro = osThreadNew(AppTaskDM9162Pro, NULL, &ThreadDM9162Pro_Attr);
                    }
                    ucDM9162Link = 2;
                    ucDM9162LinkStatus = 2;
                }
                }
                break;

            /* 网线拔掉,复位网络,删除应用任务 */
            case 3:
                printf_taskdbg("DM9162网线拔掉\r\n");
                g_ucDM9162LinkStatus = 0;
                ucDM9162Link = 0;
                ucDM9162LinkStatus = 3;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switch (g_ucDM9000LinkStatus)
        {
            /* 插拔临时状态,无需处理 */
            case 0:
            case 1:
            break;

            /* 网线插入,创应用任务 */
            case 2:
                if(ucDM9000Link == 0)
                {
                    netIF_GetOption (NET_IF_CLASS_ETH | 1, netIF_OptionIP4_Address, ip4_dm9000addr, sizeof (ip4_dm9000addr));

                    printf_taskdbg("DM9000网线插入,等待获取IP地址....\r\n");
                    /* 从DHCP服务器获取了IP地址 */
                    if(*ip4_dm9000 != 0)
                    {
                        printf("DM9000的IP地址:%d.%d.%d.%d\r\n", ip4_dm9000addr[0],ip4_dm9000addr[1],
                        ip4_dm9000addr[2], ip4_dm9000addr[3]);

                        printf_taskdbg("DM9000创建应用任务\r\n");
                        if(ThreadIdTaskDM9000Pro == NULL)
                        {
                            ThreadIdTaskDM9000Pro = osThreadNew(AppTaskDM9000Pro, NULL, &ThreadDM9000Pro_Attr);
                        }
                        ucDM9000Link = 2;
                        ucDM9000LinkStatus = 2;
                    }
                }
                break;

            /* 网线拔掉,复位网络,删除应用任务 */
            case 3:
                printf_taskdbg("DM9000网线拔掉\r\n");
                g_ucDM9000LinkStatus = 0;
                ucDM9000Link = 0;
                ucDM9000LinkStatus = 3;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网线拔掉,复位网络,删除应用任务 */
        if((ucDM9000LinkStatus == 3)&&(ucDM9162LinkStatus == 3))
            {
            printf_taskdbg("网线都被拔掉,复位网络,删除应用任务\r\n");

            /* 释放所有网络资源,含TCPnet内核任务和ETH接口任务 */
            netUninitialize();

            printf_taskdbg("netUninitialize\r\n");

            /* 删除TCPnet应用任务 */
            if(ThreadIdTaskDM9162Pro != NULL)
            {
                ThreadIdTaskDM9162Pro = NULL;
                osThreadTerminate(ThreadIdTaskDM9162Pro);
            }

            if(ThreadIdTaskDM9000Pro != NULL)
            {
                ThreadIdTaskDM9000Pro = NULL;
                osThreadTerminate(ThreadIdTaskDM9000Pro);
            }

            g_ucDM9162LinkStatus = 0;
            g_ucDM9000LinkStatus = 0;
            ucDM9162LinkStatus = 0;
            ucDM9000LinkStatus = 0;
            ucDM9162Link = 0;
            ucDM9000Link = 0;

            /* 重新初始化 */
            netInitialize();

            printf_taskdbg("netInitialize\r\n");
        }

        osDelay(100);
    }
}

网友:
下周发布了,对吧?硬汉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