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Minilzo解压缩算法能分段压缩与解压吗?

楼主(2020-11-22):
Minilzo解压缩算法能分段压缩与解压吗?

当一个文件有10MB,MCU内存只有几百KB,能分段解压数据吗?

#define HEAP_ALLOC(var,size) \
    lzo_align_t __LZO_MMODEL var [ ((size) + (sizeof(lzo_align_t) - 1)) / sizeof(lzo_align_t) ]

static HEAP_ALLOC(wrkmem, LZO1X_1_MEM_COMPRESS);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define MAX   1024*128

void CDEMODlg::OnOK()
{
        // TODO: Add extra validation here
        unsigned char in[MAX]={0},out[MAX]={0},new_in[MAX]={0},v=0,data[MAX]={0};
        unsigned long in_len=sizeof(in),out_len=0,new_len=0;
        CString s;
        unsigned long t_len=0;

        srand( (unsigned)time( NULL ) );

        for (int j=0; j<sizeof(in); j++)
        {
                if (j%1000==0) v=(unsigned char)(rand()%256);
                data[j]=v;
        }
        memcpy(in,data,sizeof(data));
        in_len=sizeof(data);
        lzo1x_1_compress(in,in_len,out,&out_len,wrkmem);
        lzo1x_decompress(out,out_len/2,new_in,&t_len,NULL); new_len=t_len;
        lzo1x_decompress(&out[out_len/2],out_len/2,&new_in[t_len],&t_len,NULL); new_len+=t_len;

        int x=sizeof(wrkmem);

        for (int i=0; i<sizeof(data); i++)
        {
                if (data[i]!=new_in[i]) break;
        }
        s.Format("OK,原始长度:%d,压缩长度:%d",sizeof(data),out_len);
        if (i>=sizeof(in)) MessageBox(s);
        else MessageBox("Error");

//        CDialog::OnOK();
}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将数据分个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将数据分个段即可。

那样压缩比例没有完整的文件数据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压缩比例没有完整的文件数据高了

有道理。

网友:
分段压缩肯定可以,我试验过;可惜服务器那边人家不愿意使用这个办法,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不可能的,这种高压缩的算法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按数据片段搜索重复性,已经压缩部分即是压缩文件,也是索引表,作为查找表的一部分,你说能不能分段压缩

网友B:
如果重复数据不多的话,这个库压缩率不高,有没有其他高压缩率的无损压缩开源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复数据不多的话,这个库压缩率不高,有没有其他高压缩率的无损压缩开源库?

移植7z,就是需要1MB的RAM空间

网友C(2021-07-07):
引用 网友A:
移植7z,就是需要1MB的RAM空间

硬汉大大有移植过7z吗,我移植了gzip,zlib都不能解压PC压缩的文件,但是PC能解压stm32压缩的文件,还有就是minilzo能解压PC压缩的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大有移植过7z吗,我移植了gzip,zlib都不能解压PC压缩的文件,但是PC能解压stm32压缩的文件,还有就 ...

之前一个群友有在H7上移植过7z。

ninilzo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群友有在H7上移植过7z。

ninilzo可以试试

7z的那个帖子我没找到,我移植了quicklz,fastlz都没解压成功,在尝试minilzo时解压出现硬件错误,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z的那个帖子我没找到,我移植了quicklz,fastlz都没解压成功,在尝试minilzo时解压出现硬件错误,还没找 ...

这个是一个群友测试的,他没有上传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群友测试的,他没有上传例子。

我也在尝试移植7z,不过工作量有点大,移植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尝试移植7z,不过工作量有点大,移植起来有点困难

多试试,是确定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