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大家知道哪里可购买STLINK-V3上面的排针吗?

楼主(2020-11-23):
请问大家知道在哪里购买像STLINK-V3上面这样的1.27,2X7的排针吗?

网友A:
我也想买这个东西,但一直搜不到,只知道叫什么STC14

网友:
淘宝搜1.27mm排针贴片

网友B:
淘宝就有,1.27 双排针就行,1.27简易牛角也行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就有,1.27 双排针就行,1.27简易牛角也行就是贵点

没找到合适的,也想用双排针,但是无法区分方向,怕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这个东西,但一直搜不到,只知道叫什么STC14

我也找不到,我分析应该是ST的DC14

网友:
我喜欢这么用

网友:
硬汉这个红色转接存板在不理想,最好是SWCLK和SWDIO之间走GND,这是最合理的,线缆长点也没关系。ST这个SWD转接口觉得比较合理(C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