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提升H7以太网性能的方法

楼主(2020-11-23):
1.上月做了一个项目,H7+LAN8742A的以太网方案,由于时间比较紧,同时项目对带宽性能要求不高,所以选择了Cube生产的那一套方案(FreeRTos+HAL+lwip)。对于这个项目后来花了点时间测试了一下最大带宽,使用的是iperf工具,测试下来只有30Mb/s的带宽;同时也测试了一下误码情况,发现接收侧的误码很高。
看了下接收那边是中断+信号+low_level_input,貌似是这样的方案效率不高导致的丢包。
也怀疑了硬件问题,拿了块ST官方的H750板子测试了一下,现象是一样的。
2.看到网友测试H7的带宽可以到98、99Mb/s,请问大佬们,这样的高性能、稳定以太网用的是什么方案?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思路吗?

网友A:
那个我也使用过,感觉不稳定。后来我用segger的那个。目前使用还比较稳定。后面准备用threadx的netx

网友B:
RL-TCPnet,突出一个稳定,请使用RTX5版本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TCPnet,突出一个稳定,请使用RTX5版本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 ...

明白。
顺便问一下,这带宽有没有在固件运行在QSPI flash外部存储的情况下测试过?
我测了一下运行在内部和外部,带宽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也使用过,感觉不稳定。后来我用segger的那个。目前使用还比较稳定。后面准备用threadx的netx

好的,我也切换去先试试。
我现在H7平台固件是放在QSPI flash外部存储的XIP方式,感觉这个对带宽性能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切换去先试试。
我现在H7平台固件是放在QSPI flash外部存储的XIP方式,感觉这个对带宽性能的 ...

外部也很快,记得开Cache。基本可以刷到60-8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也很快,记得开Cache。基本可以刷到60-80Mbps

Cache一直是开着的,相同的代码做了对比测试:
内部时带宽95Mb/s;外部时带宽35MB/s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瓶颈还有可能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一直是开着的,相同的代码做了对比测试:
内部时带宽95Mb/s;外部时带宽35MB/s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 ...

这几天不忙了,我整理个例子发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一直是开着的,相同的代码做了对比测试:
内部时带宽95Mb/s;外部时带宽35MB/s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 ...

你把相应的代码放到内存中去跑就好了,xip的速度确实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