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窗口任意位置显示非控件类字符显示方法

楼主(2020-11-24):
类似emWin的GUI_DispStringAt函数,不仅可以在桌面显示,也可以在各种窗口/控件的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GUIX的绘制是在窗口的Drawing Function里面实现即可,实现方法和教程的第13章2D图形在窗口任意绘制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非控件类字符的任意绘制实现方法如下,此方法已经应用到教程第20章汉字全字库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_cbWindow0
*        功能说明: 窗口回调函数
*        形    参: widget 窗口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GX_CANVAS *mycanvas;

    /* 默认的窗口绘制回调函数,即默认界面效果绘制 */
    gx_window_draw(widge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100,
                                400,
                                265);

    /* 返回窗口对应的canvas画布 */
    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mycanvas);

    /*
      在指定的画布上启动绘图。此功能在内部被延迟绘图算法调用,GUIX在需要画布时自动执行更新。
      但是允许应用程序绕过延期绘图算法并立即执行。
      首先调用gx_canvas_drawing_inititate在画布上绘画。
      然后调用所需的绘图函数,最后然后调用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即可。
    */
    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mycanvas, widget, &drawto);

    /*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0xff000000);

    /*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0xff00ff00);

    gx_context_font_set(GX_FONT_ID_NOTOSERIFSC);
    gx_canvas_text_draw(10, 13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Ab", -1);
    gx_canvas_text_draw(10, 16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Cd", -1);

    /* 用于强制立即绘制,注意,务必和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成对调用 */
    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mycanvas, GX_TRUE);
}

效果:

网友:
晚上回去了试试

网友A:
正好需要喲,感谢感谢啊
之前以为 是 guix 没有提供这样的函数,原来发现是自己不会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喲,感谢感谢啊
之前以为 是 guix 没有提供这样的函数,原来发现是自己不会使用啊,

这个幸亏之前做过2D的研究,否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玩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幸亏之前做过2D的研究,否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玩这个功能。

这个方法貌似需要显示动态的 字符 的话,有些不大好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触发让他自动更新显示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貌似需要显示动态的 字符 的话,有些不大好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触发让他自动更新显示啊 ?

...

GUIX定时器,我之前专门做了GUIX定时器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