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g4 8080 8bit移植有问题

楼主(2020-11-24):
我这边用F103的驱动8bit成功了,
现在用stm32G474VETx的芯片驱动同样的屏,读不到LCD的ID,驱动不正常

用示波器看,读写寄存器和写命令,RS一直是低电平,没有变化

LCD_CS  : PD7  -- FMC_NE1
LCD_RS  : PF10 -- FMC_A0

LCD_WR  : PD5  -- FMC_NWE
LCD_RD  : PD4  --  FMC_NOE
LCD_RST: NRST

现在我这边配置的地址: 红色的部分对不对??

     #define LCD_REG     *(vu8*)(((u32)0x60000000))
    #define LCD_RAM     *(vu8*)(((u32)0x60000002))

    #define LCD_WR_REG(reg)         (LCD_REG = reg)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AM = data)
    #define LCD_WR_COLOR(color)     {LCD_RAM = (u8)(color>>8);LCD_RAM = (u8)(color&0xFF);}
    #define LCD_RD_DATA()                (LCD_RAM)
    #define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_REG(0x2C))

网友:
我的OLED就是FSMC 8bit驱动的,参考下

第一期:在OLED上面移植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78&fromuid=58

楼主:
搞了这么久,各种操作都搞了, 后来发现是买的开发板,接复位引脚,接错了边,复位是低电平
现在没问题了。。。
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