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指导] 外部按键切换多窗口中控件焦点

楼主(2020-11-24):
项目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提:
     在同属窗口下存在窗口A和窗口B,其中窗口A中含有3个按键,窗口B中含有3个下拉框

需求:
     使用外部按键依次轮询窗口A和窗口B中的可聚焦控件。
当前遇到的问题:
     外部按键发送GUI_KEY_TAB消息后虽然能够实现单个窗口内控件聚焦轮询,可是做不到窗口A控件聚焦轮询完后继续跳转到窗口B轮询聚焦控件,窗口B控件轮询完后跳到窗口A进行轮询,依次循环。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妙计可以破解这个问题。感谢各位大神关注。

网友:
自己写按键消息,按键用自定义键值。

网友A:
可以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

您的意思是在窗口A轮询到最后一个控件后,如果再接收到按键消息后,这个时间就让窗口A发送一个消息到窗口B吗?

楼主:
我现在困惑的地方在于怎么找到下一个可以得到焦点的控件。
实际的项目中同属窗口有五六个,有的窗口内是没有可聚焦的控件,有的是有聚焦的控件,这样就很麻烦了,还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困惑的地方在于怎么找到下一个可以得到焦点的控件。
实际的项目中同属窗口有五六个,有的窗口内是没 ...

那个聚焦的顺序是固定的,如果你用的TAB功能。可以自己整个变量记录下,虽然麻烦,但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