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接入多个H7-TOOL DAPLINK后,MDK的自动识别问题

楼主(2020-11-25):
做个前缀,方便识别区分是那个TOOL,同时TOOL的显示屏也展示对应的序号。

网友:
期待这个周末

网友A:
建议不要乱改,这样的名字真没必要,用序号,不是用这个名字,尽量遵循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乱改,这样的名字真没必要,用序号,不是用这个名字,尽量遵循原版

遵循原版倒是没必要,就是要把他改造了。

现在就是要想个区别多个LINK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遵循原版倒是没必要,就是要把他改造了。

现在就是要想个区别多个LINK的办法。

序列号就是区分,各家都是这么做,改名字浓浓山寨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就是区分,各家都是这么做,改名字浓浓山寨风

序列号区分也做了,就是太不直观了,比如我们插入三个TOOL,需要用户选择多次才能看到对应的TOOL,略麻烦。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基本没人插入,大于一个的DAP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基本没人插入,大于一个的DAPLINK

是的,一般像我这种需要同时测试V5, V6,V7多个板子比较方便,同时更新例子的时候不用来回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