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keil ac6 移植 FreeRTOS 报错

楼主(2020-11-25):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4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PRESERVE8'
    PRESERVE8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60): error: expected '(' after 'asm'
__asm void prvStartFirstTask( void )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60): error: expected ';' after top-level asm block
__asm void prvStartFirstTask( void )
     ^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6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PRESERVE8'
    PRESERVE8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91): error: expected '(' after 'asm'
__asm void prvEnableVFP( void )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91): error: expected ';' after top-level asm block
__asm void prvEnableVFP( void )
     ^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294):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PRESERVE8'
    PRESERVE8
    ^
../../User/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453): error: expected '(' after 'asm'
__asm void xPortPendSVHandler( void )
      ^
fatal error: too many errors emitted, stopping now [-ferror-limit=]
20 errors generated.
compiling port.c...
".\Objects\project.axf" - 75 Error(s), 61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这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MDK的提供的FreeRTOS软件包,他们修改了port文件,做了AC6支持。

楼主:
如何 切换 到 AC5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 切换 到 AC5 ?

那个port文件是AC5和AC6都支持的,无需切换。

楼主:
问题 已解决

网友B(2021-02-07):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21-03-26):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不好意思 现在 才看到 用  软件包里的  源文件 即可

网友C(2022-09-2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现在 才看到 用  软件包里的  源文件 即可

您好,我出现了同样AC6移植FreeRTOS的问题,按照你的说法在keil安装目录下的Keil_v5\ARM\CMSIS-FreeRTOS\10.4.6里面的Source,进行移植但是还是有问题,请问可以详细指点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出现了同样AC6移植FreeRTOS的问题,按照你的说法在keil安装目录下的Keil_v5\ARM\CMSIS-FreeRTOS\ ...

MDK RTE一键生成FreeRTOS工程对比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DK RTE一键生成FreeRTOS工程对比下即可

初学者提问有这个使用RTE创建FreeRTOS的教程吗?(主要是使用FreeRTOS的方法),我看你的FreeRTOS教程PDF是采用源码的方式,自己移植FreeRTOS源码的时候使用AC6老是报错,有没有使用RTE创建FreeRTOS的一个综合程序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提问有这个使用RTE创建FreeRTOS的教程吗?(主要是使用FreeRTOS的方法),我看你的FreeRTOS教程PDF ...

就是这个教程,RTX5和FreeRTOS的创建是一样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49

网友D(2022-11-26):
用GCC文件夹下的port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E(2023-02-09):
对比了一下AC5和AC6下的port.c ,它们的语法差别主要是__asm这个关键字的位置和用法。

查看了安富莱的AC6版本的FreeRTOS,里面的port.c直接用的就是目录GCC下的,而不是目录RVDS下的。

以前AC5的时候,FreeRTOS用的port都是RVDS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比了一下AC5和AC6下的port.c ,它们的语法差别主要是__asm这个关键字的位置和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CC文件夹下的port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A:
那个port文件是AC5和AC6都支持的,无需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MDK的提供的FreeRTOS软件包,他们修改了port文件,做了AC6支持。

硬汉哥,我用的也是GCC那个文件下的port文件,但是使用AC6编译的时候发现一直有一个错误无法解决,后来将port.c文件中xPortPendSVHandler函数的"        bl vTaskSwitchContext                                \n"这一行屏蔽之后错误消失,但是我看了一下FreeRTOS中vTaskSwitchContext这个函数作用是检查任务堆栈使用是否溢出,和查找下一个优先级高的任务,如果使能运行时间统计功能,会计算任务运行时间,不知道屏蔽之后是否会对程序运行产生影响,另外看了很多其他人的AC5转AC6也没有提到这一条,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原因,请硬汉解答下哈!

网友:
版主,有个问题?????
我用的也是GCC那个文件下的port文件,Keil  , AC6编译没问题,版主,这个port文件使用对以后开发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