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lcd屏(非RGB)三缓冲使用方法?

楼主(2020-11-25):
我用的STM32F429+16位数据总线SDRAM(32M)+lcd屏(RGB565格式连接到FMC总线上 )。
参考第二代示波器方法移植DMA2D,三缓冲,显示内容还是我之前的产品(之前用的窗口存储设备,类似ATM机操作界面,删除之前窗口,创建新的窗口)。
移植完成后,字体显示都正常,坐标也正常(包括不同大小的中英文,按钮上的字,text字,icon上的字),但图片,按钮,graph控件都显示不出来。全是乱的,呈雪花点状。

我对比了一下二代示波器的例程,有以下几点不一样。
                      二代示波器               我的产品

1,SDRAM  32位数据总线               16位数据总线

2,显示屏  LTDC总线                      16位FMC总线
3,缓冲     借助LTDC行中断            在case LCD_X_SHOWBUFFER:中获取到缓冲地址后直接刷屏

请问有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代码为公司内网代码,无法拷出。

网友A:
简单显示个对话框是否正常,然后拖动对话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显示个对话框是否正常,然后拖动对话框是否正常。

显示对话框,也一样,字是对的,其他完全不对。而且那个Framewin字母也是居中的,显示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显示个对话框是否正常,然后拖动对话框是否正常。

算了,不研究了,还用原来的方式,底层用dma2了,刷新速度也快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显示个对话框是否正常,然后拖动对话框是否正常。

硬汉哥,同问。使用的STM32F429+LCD屏(非RGB),那么如下开启3缓冲代码是否无效?若无效执行这个代码有啥影响?
WM_MULTIBUF_Enable(1);        //开启STemWin多缓冲,RGB屏可能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同问。使用的STM32F429+LCD屏(非RGB),那么如下开启3缓冲代码是否无效?若无效执行这个代码有 ...

仅调用这个函数WM_MULTIBUF_Enable(1); 还不够

需要底层也支持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调用这个函数WM_MULTIBUF_Enable(1); 还不够

需要底层也支持才可以。

不是很明白,底层支持指的是硬件底层支持还是底层驱动软件支持?硬件的话具体是啥,驱动软件具体又是啥?望指点一二,谢谢。 用的屏接口是FMC_D0~FMC_D15总线和地址线FMC_A0~FMC_A1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