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1.35版本更新后脱机烧录一直卡在开始烧录

楼主(2020-11-25):
1.35版本更新后脱机烧录一直卡在开始烧录。。。烧录不了

网友:
三个软件一定要统一升级,缺一不可:

APP版本1.35,上位机板版本1.2,eMMC中文件版本1.35,其中eMMC一定要格式化后存入新的文件

这样就没问题了,还是有问题,群里找我解决即可。

楼主:
更新了eMMC文件,出现写选项字失败。。。怎么加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eMMC文件,出现写选项字失败。。。怎么加群啊

群号:741743762

入群口令,淘宝订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号:741743762

入群口令,淘宝订单号。

公司买的,没订单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买的,没订单号啊

这也好整,联系我们旺旺说明下情况即可,这都不是事,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旺旺解决也可以的。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好整,联系我们旺旺说明下情况即可,这都不是事,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旺旺解决也可以的。效率更高。

旺旺都没人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旺旺都没人回复。。

加我好友,QQ : 512464265,我先售后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