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429的USB问题

楼主(2020-11-25):
使用STM32CUBE 生成的USB_HS  的 HOST MSD代码,能够是被U盘的插入喝拔出。但是就是没办法枚举成功。跟踪得知,总是在这个地方显示USBH_BUSY
case HOST_ENUMERATION:
status = USBH_HandleEnum(phost);

然后一直在尝试枚举(也有重新识别U盘),查了好多资料,时钟没有错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公司老大做的板子)

网友A:
这个我们例子就行,裸机的,OS的都做了。方便的话,可以参考对比下,不过我们没有使用CubeMX。

论坛置顶帖V6的标准库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例子就行,裸机的,OS的都做了。方便的话,可以参考对比下,不过我们没有使用CubeMX。

论坛置顶 ...

谢谢,资源很丰富。我这边也找到原因了,是硬件电路用的电阻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