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 DAC 播放WAV杂音大

楼主(2020-11-25):
使用STM32F103 芯片,DAC 播放16K 的频率的wav音频数据,16bit 的dac数据,dac 数据采用TC8002D 进行放大播放,发现杂音很大?
16bit 数据转换成 12bit 的dac数据进行播放,考虑到16bit数据有负数的情况,做了如下处理,是不是12bit 的dac数据没有处理好?
if(sound[i]>0x8000)
  {
           sound[i] = sound[i] - 0x8000;
  }
  sound[i] = sound[i]>>4;

网友A:
1、你的数据那里来的,如果数据被ADC或者其他器件采集,存在负数处理要根据实际数据格式处理
2、确保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数据那里来的,如果数据被ADC或者其他器件采集,存在负数处理要根据实际数据格式处理
2、确保硬件 ...

是电脑端生成的16bit数据,16bit数据转成12bit的ADC数据转化得对不对,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
F1我跑过,好多年前了,用DAC播放音乐的时候,有那种尖锐噪声,但是比较小,跟听收音机差不多。

可以考虑做做简单的硬件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脑端生成的16bit数据,16bit数据转成12bit的ADC数据转化得对不对,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电脑端生成的数据,肯定有正有负。那这样的话你数据处理有问题,不是简单去掉符号,简单去符号就吧波形改变了,相当于全桥。你应该统一加上一个数,做这种类似直流偏置的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生成的数据,肯定有正有负。那这样的话你数据处理有问题,不是简单去掉符号,简单去符号就吧波形改 ...

后面处理,要加上0x8000,声音效果好了一点,后面再看下硬件处理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这样转换
sound[i] = (sound[i]+0X80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转换
sound = (sound+0X8000)>>4;

是的,就是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处理

当然不一样了
当sound=0x8000时, 我的转换结果是 0, 而你的转换结果是 0x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处理,要加上0x8000,声音效果好了一点,后面再看下硬件处理看看

采集功放输出信息,PC分析一下波形和设计的是否一样。一样的话考虑一下声音生成的时候做一些音频处理。